[无线] 大家说说cxa1691这个收音机芯片咋样?安键A-1231简单拆机对比

楼主(2022-04-22):
我拿这个收音机和pl360对比。在村子里这个收音机灵敏度要比360高。但是在城市里,360要比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短波的时候,这个收银机还要更胜一筹。

网友A:
城市里,中短波干扰太大,基本没法用了

网友:
屏幕没有显示的?

网友B:
感觉CXA1691灵敏度很不错,大学时代学校发的收音机,牌子叫卡那扬,全波段的,天天拿它收德国之声、美国之音、BBC,还能听NHK,澳洲广播,当然央广是最清晰的了。另外,我觉得CXA1019效果也不错,我的德生R808虽然很袖珍,但短波效果依然刚刚地。

网友:
现在网络收音机流行了

网友C:
还以为是索尼的芯片呢,看样子是仿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索尼的芯片呢,看样子是仿货

不至于吧安建低端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城市里,中短波干扰太大,基本没法用了

中短波净是些卖药的

网友D:
在村子里这个收音机灵敏度要比360高。但是在城市里,360要比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奇怪,也好奇为什么?

至于这个芯片,电路估计都是一样的吧,不同产品只有线路和用料的区别

网友:
CXA是索尼的芯片吧?

网友:
索尼收音机芯片收音效果不错,只是电台节目没什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是索尼的芯片呢,看样子是仿货

这灵敏度不输原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村子里这个收音机灵敏度要比360高。但是在城市里,360要比这个收音机灵敏度高。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

我也很纳闷,气得我,直接把360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CXA1691灵敏度很不错,大学时代学校发的收音机,牌子叫卡那扬,全波段的,天天拿它收德国之声、美国之 ...

关键是网上的资料都是am/fm ,但是这个有短波就奇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网上的资料都是am/fm ,但是这个有短波就奇怪了。

因为am分为lw长波,mw中波、sw短波,所以不奇怪。

网友:
现在收音机只能当个怀旧的摆件了,广告太多

网友(2023-05-24):
都是卖药的,也就有的地方台能听听了

网友E(2025-02-08):
听过DSP机器后,这种机器就不屑一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过DSP机器后,这种机器就不屑一顾了

为啥,灵敏度比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