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普通电源简易改为普通充电器

楼主(2022-04-22):
骑行爱好者,矿坛捡垃圾买了几个6元的车灯(T2*3灯珠),试了下三串锂电下1A左右电流,亮度很好。垃圾箱里找了6个18650的电池,2并3串,组了个小电池组。但没有充电器,就有点不方便,买一个现成的,明显不是我的风格。记得以前本坛里看到过简单的电源改充电器的帖子,立马找了出来。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117-1-1.html (先对@qrut 表示感谢),然后有了以下的折腾。

垃圾箱里翻出一个老万那0.99元买的12V2A的电源板,质量不错,EMI齐全,测试了下2A轻轻松松,输出电压12.4V,比正规的3串12.6V低一点点,影响没有。

画了下电路图,用的次级431反馈稳压,那么就方便了。

切断输出地线,加上0.47欧的限流采样电阻,增加一个s9013(npn),当电流大于0.7/0.47=1.5A时,三极管导通短接tl431,光耦电流增加,反馈到前级,电压降低,限流。接上一测试,完美,充电测试,1.5A限流,充电正常。

考虑到出去骑车,装备带越少越好,就又垃圾箱里以前翻出0.8元买的神器3r33,接出一路5V输出,这样可以同时充车灯电池和手机了,可以少带一个充电头。找了个垃圾电源盒子,装起来,又装了个简易的充满显示led线路。折腾完成,虽然样子有点丑,但实用就可以了.......

我家大爷猫镇帖

网友:
猫不错,很干净

网友:
猫片有点糊啊

楼主:
哈哈,还是猫更有吸引力。

楼主:
手机拍的,没对好焦...

网友:
看见模拟电路就有点懵

网友A:
焊的 太···  壳子也不怎么地   这猫竟然学会了仰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的 太···  壳子也不怎么地   这猫竟然学会了仰躺

哈哈,其实我的焊工还是蛮不错的。一般的sot、sop、0403之类的都能焊。上面的图只是验证,没去讲究。其实焊接最没什么特别大的技术含量,焊油加上去,谁都能焊好。
壳子确实丑,这个是我出去骑行带的,丑点用起来不心疼,也没人捡。哈哈。

我家的是猫大爷,葛优躺是天生的技能。

网友:
对于楼主的成功,有小虎可是【虎视眈眈】呢!小心哦!

网友B:
沙发是不是猫抓的

网友C:
限流部分电路,Q1的基级接到地能限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是不是猫抓的

哈哈,拍到的是沙发上最好的地方了。我家猫大爷擅长手工,各种流苏做得好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部分电路,Q1的基级接到地能限流吗?

可以啊。地只是一个参考电位而已。

Q1的e极接的是GND,b极接的是Vout-,(也就是跨接在R6的两端),be的压差=I*R6,超过0.6伏,Q1就导通拉低tl431的k极电压,限流。

网友:
楼主好手艺
3R33,很经典的模块,当年我也屯了好多个,稍微一改就是5V输出,效率很高
猫猫好评

网友:
充满灯灭怎么解释,应该比较粗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