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简单改个锂电池

楼主(2022-04-22):
1.本人改锂电纯粹就是为了背光常量,用了背光常量就真的回不去了

2.改锂电池算是心血来潮,其实不改也能用很久

3.DTM0660的单片机主控是不是改锂电受到的影响小

4.FY76的要把小喇叭给拆了,飞线或者用电脑主板的喇叭

网友A:
小米电芯,这是从哪个米尸上拆的

网友:
充电麻烦,也不好看

网友B:
改锂电用升压板干什么?用微功耗的 LDO降压,一个小贴片就解决了

网友C:
在电池盒中用14500锂电二节并联,比这个好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电芯,这是从哪个米尸上拆的

小米10至尊纪念版,坑爹的货,只能返厂更换电池,从小米8到小米10的探索版都有,都必须返厂更换电池,10的至尊电池自带升压板,8.7V,价格飞起,200多元了,搞的连山寨的电池都没有,因为山寨搞不到并联的120W快充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池盒中用14500锂电二节并联,比这个好安装啊。

塞不下,这个就非常的极限了,升压到4.5V好像影响不大

网友:
FY76是几号电池,共用了几节?

网友:
四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锂电用升压板干什么?用微功耗的 LDO降压,一个小贴片就解决了

ldo也可以不用,一节锂离子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