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两个“18叶悬浮刀头”的便携式小刮胡刀

楼主(2022-04-22):
前段时间,大胡子同事扔给我两个小刮胡刀,说是19.9来的,用了一段时间都坏了,给我做元件库。

两个外观差不多,牌子不一样,都是不电机不转,充电亮红灯。

按顺序,先看这个衡耀,刀头也不见了

拆开

电路板

这里烧了个小洞

元件面电路板

全家福

电路板情况

比划一下,烧了一个三脚元件,印字已看不清了

简单跑个电路

充电是4055

烧坏的原来是个MOS管
各元件情况

更换一个MOS

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充电正常

接下来看伍尚的

刀头

拆开尾部

内部

电路

板子

各元件,测量无损坏

拆电机

问题找到,电刷磨坏了

手头上没有相仿的电机,从光驱上拆了一个进出仓电机,出能工作。

另,这接线也太坑了吧

充电正常

电路图

这个多个电池保护DW03

两个电路的单键双稳开关芯片X1641G、62B14没有查到,只能是根据电路功能猜测的画出。

坏的原因可能是同事的胡子浓密,每次使用时间长,导致设备不堪重负,光荣牺牲。
看来这种刮胡刀只能是出差或办公室临时用用还可以。
修好了吃灰去。

谢谢观赏!!

网友:
刀头的样子看着挺吓人的

要是网破了会怎么样?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电机不耐用

网友:
不用看也知道是电机坏,这玩意就是坑爹货,电机很快就坏,怀疑这种电机根本不是用在这上面的,这种电机只适合极短时间通电用的场合!

网友:
高手拆修非常详细,学习一下,这种造型的剃须刀改个小风扇吧,毕竟夏天快到了

网友:
淘宝客推过,小巧也便宜,但有松下和飞利浦了就没下手

网友:
这么小的剃须刀?

网友:
310电机,以前随身听复读机用的多

网友:
有优惠的时候几元买了一个,比玩具还不如,根本就刮不动,或者刮不干净。

网友:
很精致的剃须刀,电机还的话抗咬做个小电钻

网友:
那啥这种情况还是建议用割草机哈哈哈哈

网友:
10楼兄弟建议不错啊,,做一个小电转挺不错的

网友:
确实也是十八页

网友:
单头剃须刀好在携带方便,占空小。

网友:
不是石墨碳刷,这种用不了多久就坏

网友:
也有两个

两个不同,一个和楼主的一样,较粗,其实和另一种双头的比体积也不见得小。刮胡子皮肤疼,还偶尔有血点,什么原因?网罩太薄?

另一个明显细,才显得小巧,但又稍长一点。都是14500电池。细的这个,刮胡子就不疼也没有血点。

目前两个都用了有3个月多,都还好。

进来参考楼主的电路,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第一个电机应该也差不多坏了

网友:
熱心會員  便携设计。还是飞利浦3刀头好用。

网友:
做工和价格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