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WS蓝牙耳机模块配对问题

楼主(2022-04-22):
大侠们有玩这个TWS蓝牙耳机模块的吗?如何L和R配对呢?买了3对,试了多种方法都不能配对,但单个都可以正常使用,有玩的给个方法,谢谢。

网友:
单个可以与主机匹配,左右2个就不能同时与主机配对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先打开一个耳机跟手机配对,之后再打开另一个,会自动配对的。最好试之前把配对过的在蓝牙列表先删除了。

网友:
左右耳机上电开机,然后双击触摸红灯慢闪就是在配对模式。配对成功颜色应该会变,多试几次吧。TWS耳机基本上都是这操作配对的

网友:
正巧手边有个TWS耳机说明书

网友:
先关闭手机蓝牙,同时开机后,快速双击或者三击耳机,然后再放回充电仓,试试吧,一般耳机都可以这样配对,当然不排除特殊的耳机必须要充电仓才能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