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创维75A7电视屏幕灰屏有声,修好后看不久又出问题,求教

楼主(2022-04-22):
        新手拆机,大致维修流程:看电视过程中突然左边花屏,整个屏慢慢黑了。基本判断左边屏幕或者屏线、边板有问题。联系售后说已过保,搬走维修费用1480元,而且还可能是屏幕问题,需要再加钱。修好保三个月。。。。(小县城的悲哀,维修坐地起价)       于是自己拆修,拆出来测试后发现L2边板的四个电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有蜂鸣。拆下电容检测发现c103位置的贴片电容是短路的。找了个相同的电容换上去。(后面才发现原来是10uf,我换上去的是22uf电容)刚开始开机都正常,看多2个小时后,屏幕又同样状况的慢慢黑下来,只剩下背光,灰屏。重新打开看c103电容位置,可以闻到烧焦味,测电容短路。电路板有发黑。拆掉电容测边板c103触点仍然蜂鸣,短路。电路板有露出一点铜皮。这种情况可以如何处理。

网友A:
洗下板子 用吸锡带处理掉多余的焊锡 看看是不是接地那有阻焊层破了

网友B:
看这情况难道是电容大了电流过大烧的?话说这个位置电流这么大

网友C:
大概率,排线尼玛那里进水了,弯折部分,烫接部分,仔细看看

网友:
看线路,是对地的滤波电容吧,查一下电压,再看电容怎么选择,可能超过了换的电容的电压,电容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下板子 用吸锡带处理掉多余的焊锡 看看是不是接地那有阻焊层破了

好的,阻焊层破了的话,可以怎么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情况难道是电容大了电流过大烧的?话说这个位置电流这么大 ...

感觉整个边板过来也就12v电压,有些地方应该才5v,挺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排线尼玛那里进水了,弯折部分,烫接部分,仔细看看

排线检查过没问题。近期环境也没雨不潮湿

网友:
飞线,补电容,绿油阻焊,装机

网友:
屏内部短路,扔了吧

楼主:
最后清理焊盘,从c103边上引脚飞线出来,接上同规格电容(10uf 20v)解决。顺便测了下电容处的电压,17.8v反正能用,这几天测试开机8小时以上一直播放没发现问题。

网友D:
新选用的电容耐压不足,最小也不能低于3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选用的电容耐压不足,最小也不能低于35V

好的。但是测原有正常的也是25v耐压。

网友:
此处是否可用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