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IP5318快充模块无法快充的问题

楼主(2022-04-22):
有玩IP5318快充模块的吗?短接两个空电阻处是可以输出快充,但是为嘛只有一次快充呢,下次再用时还是激发不了快充,用诱骗器也骗不出9V和12V,只能断开电池再次焊接,充电激活后才能再次有快充输出,并且还是仅限一次性。无语了,买十送一全都这样。芯片的4和5脚可接led指示快充9V和12V。另外发现主控芯片不起什么作用啊,不明白什么用途。请高手们说说方法。

网友:
感觉IPP5318这颗芯片设计不完善,我也有几块之前在老王家买的板子,用USB表头能检测出来QC快充功能,都是用各种手机都死活触发不了快充,而且IP5318输入能支持快充,但是不能自己触发,要外加别的触发芯片才行

网友:
ip5318 双向快充兼容性都很差,尤其qc快充,之前测试5个qc头子3个不兼容,应该时序上要求比较严格。无论充电还是放电有些组合都不能激活快充。那个单片机可以修改和监控ip5318的一些配置,例如过流保护阈值 qc pd级别  等等,配个屏能实时显示充电电压电流状态等等,你这个应该少了点儿东西,只是块主板~

网友:
是芯片有问题,还是外围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