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WM-170随身听变单声道维修

楼主(2022-04-22):
WM-170/171/172
三围::76×109.2×24.3mm
重量:200g
电源:充电电池*1  干电池*1
最大输出功率:5mw+5mw
上市价格:18,500日元
1989年推出WM-170/171/172。售价18500日元。76×109.2×24.3mm。200g。5mw。1节电池。DOLBY-B。DBB。
借图:

四五年前收的这台机器,成色非常好。换了几个电容,飞了两根线。出声了。

问题是大音量时(音量电位器旋钮到10)才是立体声,9以下就是单声道。后来搁置多年,最近收的机器有点多,一个个打理。想起来原来有人提示看似电位器接地端开路。

拆下电位器测量果然是的。这个电位器比较特殊,安装后很高,买不到合适替换的。于是买了一管导电银浆,成功修复。

楼主:
其实洗板子的时候把接触簧片部分搞溶解了,又从一个费掉的电位器(索尼S83收音机上)上拆了个安装上去。

完美修复。

网友:
收音机板子?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养眼。

网友A:
好手艺,这种电位器铆接不好拆,铆接也是个问题。我一般都用国产的代换,就是没字母显示音量大小了

楼主:
磁带机,索尼的纯绿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这种电位器铆接不好拆,铆接也是个问题。我一般都用国产的代换,就是没字母显示音量大小了 ...

我用斜口钳(口水钳)慢慢把铆钉帽向上拨开,尽量保证还能铆一次。

我的比较特殊,转盘数字顺序和现在能买到的是反着的。

网友:
这个适合怀旧啊!

网友:
索尼收音机和收录音机做工都很好,有些元件难配只能修复我的EX—672电位器配件买不到只有修复时间长了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短接呀,找一个带音量控制的耳机,省的麻烦

网友:
手里的随身听不管磁带还是CD,电位器有杂音的都是索尼的,松下的反而都没啥毛病,不过杂音弄点神油就解决了。

网友B:
收音机外壳什么样的

网友:
这个系列最害怕的是机芯
板子一般很好,比较早的机器音质也不错

网友:
这板子看着就是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外壳什么样的

这是个磁带机

网友:
这种老机子毛病好多,要会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洗板子的时候把接触簧片部分搞溶解了,又从一个费掉的电位器(索尼S83收音机上)上拆了个安装上去。
...

请教:

   这种6脚电位器是双联电位器吗,有无等效原理图(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这种6脚电位器是双联电位器吗,有无等效原理图(脚位)?

图上是5脚 引脚朝上从左至右 依次为左声道入 右声道入 右声道出 左声道出  GND,小日的平衡做的还可以

网友:
还能这样修复

网友:
做工不错,看着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