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腾达W15E企业级路由器拆机加散热片

楼主(2022-04-22):
腾达W15E企业级路由器拆机加散热片

网友:
RAM128+ROM16M蛮不错的,可以刷机吗

网友:
涨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搞个大铁壳成了企业级的

网友A:
QCA9531,还有一个芯片是QCA什么型号,照片看不清楚,麻烦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CA9531,还有一个芯片是QCA什么型号,照片看不清楚,麻烦告知一下

这样行吗

网友:
楼主这路由电源是多大?

网友:
9531和7620并列企业级路由器的卧龙凤雏

网友:
我的好几年了,只是百兆网口,准备换千兆的。

网友:
缩水三贱客名字还真不是白叫的。。

网友:
高通收购Atheros之后差不多2015年发布的WIFI芯片,QCA9531的主频650MHZ单核,性能很稳定,如楼主所说可惜只有百兆网口。

网友:
房子这么大,透气肯定好吧。。

网友(2022-07-13):
电路板底部芯片位置有厚厚硅胶导热垫。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2.0,我有个1.0给亲戚用了,稳定性不错

网友:
装个小风扇

网友(2024-05-16):
1.0是不是芯片不一样了,改天拆了我那个看看能不能刷ipv6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