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插错了电源烧掉的锐捷RG-AP720L拆机

楼主(2022-04-22):
插错了电源烧了一个无线功放拆开看看

网友A:
功放不短路继续用,短路就拆掉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不短路继续用,短路就拆掉继续用

断电重启后信号居然没变跟烧之前没有任何区别我在怀疑那个功放是不是假的

网友:
怎么720L还怎么多空网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