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E14,我拆过的笔记本里做工最好的之一

楼主(2022-04-22):
就肉眼可见的地方来说,这台E14算是我拆过的笔记本里做工最好的之一,甚至比一些DELL、HP、THINKPAD的工作站都要好。虽然是2021年4月的出厂的,却有2个M2硬盘接口,CPU是I5的中档配置,给的SSD是PM991,无线网卡是INTEl的AX201,也算是难得一见的良心配置了。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触控板上面按钮的,不喜欢小红点,不喜欢Fn在左下角...

网友:
现在的thinkpad让联想嚯嚯了

网友:
没接触过太好的笔记本 只拆过几台一万六和两万多的戴尔移动工作站 感觉做工比这个好

网友:
thinkbook 的键盘在一众超薄本子里面算是很好用的了,这个做工在联想里面来说算是不错的,小新的ryzen笔记本拆过,后盖取掉后不敢按键盘,怕按凹进去现在amd的移动端都是soc化了,没有其他额外的芯片,主板设计就简单多了,这么小的主板,上面还空空荡荡

网友:
看起来确实还不错!

网友:
E系列真没用过。。

网友:
公司发的这个机器,重,电池太小
把愚蠢的S0睡眠关掉以后睡一晚上还是要25%左右的电
我这个配的忆联512G是我用过性能最差的固态,IO性能堪比机械,换机器往里拷东西的时候任务管理器里看磁盘响应2千多毫秒,别的啥都干不了

网友B:
E就是E,比不上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就是E,比不上T啊

T14买了一年没用几次,最近疫情封在家接了次hdmi电视就坏了,esd防护太挫了

网友:
e系列用的材料不如t系列。价格倒是便宜

网友:
从E480以后,ThinkPad E系列的做工确实有了质的飞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触控板上面按钮的,不喜欢小红点,不喜欢Fn在左下角...

FN 和ctrl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触控板上面按钮的,不喜欢小红点,不喜欢Fn在左下角...

触摸板左右下角也可以按,而且多数笔记本FN都在左下边,习惯就好

网友:
怎么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触控板上面按钮的,不喜欢小红点,不喜欢Fn在左下角...

当年TP去掉了触控板上的按钮,大家直接拆机换老触摸板

网友:
一般BIOS有

网友:
我的ThinkPad并没有哦

网友:
謝謝分享 不错,喜欢TPD,喜欢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