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太热了,小修小改路易华灯28瓦LED灯

楼主(2022-04-22):
论坛推过不少神灯,路易华登算一款,这灯价格便宜,9.9包邮,用料扎实,散热铝片分量十足。灯珠用的是很少见的9v1w的2030灯珠,质量很好。不过这款灯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热,开灯不用半小时,灯壁就烫的不能摸了。所以网友买了之后一般都要拆开给灯板上导热硅脂,加强散热。我这个没加,也坚持了一年多。

拆开可见,烧了两个灯珠,因为这灯珠是9v110ma,没有配件代换,只能一坨焊锡短接

电路板上标注电流是210ma,有网友实测,整灯功率是25瓦,比标称功率只少3瓦。一般的杂牌灯为了保证灯的寿命,多半只用到灯珠功率的60-70%,而路易华登相当激进,用到足足90%,可见他对自己产品的信心。

但是这灯实在太热了,我决定还是降低它的功耗,让它在75%额定功率工作就行了。
按照bp9927文档,LED工作电流I=600ma/2/Rcs,原机Rcs是4.7欧色环电阻和2.2欧贴片电阻并联,工作电流200毫安。如果把4.7欧电阻去掉,功率17-18瓦。我选择把4.7欧电阻换成10欧电阻,实测功率20瓦,大概是额定功率72%

换完之后,发热确实比原来降低不少。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灯,散热面应该不够的,坚持一年多可以了。

网友:
LED灯泡的损坏多数是散热不好烧坏的

网友A:
你的是灯珠烧了,我是3个的驱动都爆了,手里正好有以前杂牌灯板的驱动代换正合适。也是改了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灯珠烧了,我是3个的驱动都爆了,手里正好有以前杂牌灯板的驱动代换正合适。也是改了取样电阻。 ...

这个换驱动简单,把电流调到150左右就合适了。原机设定成200ma差不多是满功率运行,热得像锅炉

网友:
烫的不能摸了说明散热好,寿命长

网友:
这个灯做工还行

网友:
还行,至少看驱动不错

网友:
这么个小灯就28瓦,肯定热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我混论坛很久还没看到这个神灯,第一眼以为是洗手液瓶子

网友:
2030灯珠不错,耐热。

网友:
我有很多灯盘都是路易华登的,都是电源坏了。

网友:
这灯当年可是堪比长虹的神灯。

网友:
看来我没赶上,只撸了2个18W的18块/个,其中一个还走了售后换了新,用了不止一年,略算安慰。

网友:
几年前买过这种茅台款,然后下架了

网友:
神灯    利用场景不多

网友:
这个神灯是好多年前的吧  我当时撸了两箱   现在都还有几个   一个都还没坏

网友:
现在还有一个这个灯在服役

网友:
这灯珠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