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线充电改有线充电,问下从哪里跳线取电

楼主(2022-04-22):
各位大佬,这个鼠标支持无线充电,想改个有线充电,问下从哪里跳线取电,还是需要单独增加充电小板

网友:
消来0回复,见贴必回。

网友:
无线充电不蛮好的?现在无线充电板很便宜的真想改有线,可以在电池上直接引出,增加充电保护一体板

网友A:
有无线还要改有线
真要改就听楼上的吧

网友B:
无线多舒服为什么要改有线。。。。。我都想把我的罗技master 3改成无线充电呢

网友:
电池加个小板搜索
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多舒服为什么要改有线。。。。。我都想把我的罗技master 3改成无线充电呢 ...

估计无线充电太慢了吧

网友:
电池加个小板,吧啦吧啦吧啦
再次复制

网友:
CP2031无线充电芯片
可以尝试在无线充电状态下测量芯片4脚的输出电压,如果是5v,那就在4脚连接个充电口即可。
这个方法不一定管用哦,需要比较强的动手能力

网友C:
无线充电慢,好处是尾插不受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慢,好处是尾插不受损

这个是鼠标,电流小,无所谓快慢吧

网友:
电解电容端取电

网友:
直接接在无线线圈两端不就好了么

网友:
无线方便又省事,干嘛非得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无线还要改有线
真要改就听楼上的吧

这样改最简单

网友:
内里空间足够,在电芯的引线直接充电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