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Qsync档案同步工具提示未启用,无法连接至NAS的奇怪问题解决

楼主(2022-04-22):
前几天把NAS降级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8363-1-1.html,使用一切正常,昨天打开电脑端的Qsync准备同步文件,发现错误,提示Qsync未启用。奇怪了,难道是降级降出问题了?

重新设置连接参数,无效

把电脑端Qsync升级到新版,无效

打开NAS控制台、Qsync Certral,检查各项设置,没有发现问题

卸载Qsync Certral 并重装,无效

怀疑是NAS固件升级到5.0版本后修改了一些安全参数的缘故,安装QuFirewall防火墙,检查各项参数。
Qsync central station user moving and backup rsync server port62693-62698

查看Qsync端口号有允许

没辙,通过NAS的支持平台在线提交了问题需求,当天晚上就有威联通的技术人员打电话过来,分析为Qsync客户端的版本太低,因为厂商进行了安全升级,需要使用最新版,或者把NAS控制台、系统管理的TLS版本兼容性修改为1.0或更高。因为NAS没在身边,我说Qsync已经在线升级到最新版5.xx,包括这个问题是因为固件降级导致的都进行了沟通,技术人员说要通过远程操作来解决,另约时间。

今天约好时间,通过to desk远程软件,先查看了我电脑的Qsync版本,说不是最新版,我说昨天通过在线升级的最新版呀。到威联通网站下载了新版Qsync

安装、连接,竟然可以了!

网站下载的新版Qsync 5.0.4,昨天在线升级的版本为5.0.1

说下自己趟的这个坑,Qsync客户端升级的不是最新版,造成一直没有怀疑Qsync的问题,因为之前用4.5版也用的好好的,分析原因估计是系统升级到5.0版时,Qsync Certral也升级了适配新系统的新版,所以需要最新版的Qsync客户端。如果没有技术人员指点,自己还将继续寻找症结所在。在此也感谢威联通的服务,虽然NAS已经买了5年,还能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说明 这个 qsync 检测版本的机制有问题,
这种必须升级的情况, 居然还将老版本识别为新版本。。。。。。

官网自行下载升级后解决了。

浪费我一天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主。 刚刚遇到相同问题 解决了

(刚刚有个回复打了一堆字 怎么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说明 这个 qsync 检测版本的机制有问题,
这种必须升级的情况, 居然还将老版本识别为新 ...

是的,升级机制有问题,这个Qsync客户端是递增依次升级的,不是直接升级到最新版,最新版前面还有好几个版本,估计还要升级好几次才会正常,所以最快的方法是直接到官网下载最新版。当然技术人员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所以问我具体的版本是5.xx多少的。

网友B:
威联通的这个QSYNC问题很多,我已经被折腾的痛不欲生。目前发现的问题:
1、MAC系统下经常出现无法拉取NAS中的离线文件问题,而且厂家技术给看了数次无果,并且厂家技术表示MAC系统他们也不太熟,晕;
2、无论是Win系统还是MAC系统,同步文件速度太慢,特别是一次增加很多小文件的情况下。而且有时明明没有任何电脑修改添加文件,QSYNC仍会莫名其妙的同步,而且你还看不出来它到底同步的啥;
3、无论是Win系统还是MAC系统,同步时占用系统资源太厉害,有时会搞得CPU风扇狂转。

网友(2022-05-22):
引用 网友B:
威联通的这个QSYNC问题很多,我已经被折腾的痛不欲生。目前发现的问题:
1、MAC系统下经常出现无法拉取NAS ...

我用过很多种同步,包括 单独软件的,
还有 就是这个 nas 的, 我群晖的 和 威联通的都用过, 感觉还是 威联通的好用。 不过最近看了 群晖的最新版,也一样了,但是 已经习惯威联通。

你说的 问题3,我用过的所有同步软件里都存在,只能捏着鼻子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