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抖音上99买的WIFI无线路由

楼主(2022-04-22):
去年换了公司,宿舍信号一直不太好,之前用9.9的随身WIFI加西丁副卡搞的wifi,插个usb延长线放窗户上,7*24一直开着。前几天突然上不了网,拆了发现sim卡已经被烤变形了,两边完全卷起来,都没法拔下来了可怜我300大洋的副卡啊。刚好在抖音刷到99的无线路由,99默认用电信esim,内置电池,到货测试可以插自己的4g卡,支持电信移动联通4g,不需要切换,插sim卡直接用sim卡,不插卡就esim的。顺手拆了大家看看。

正面

背面,SIM卡槽原来有个白色贴纸贴着的

底面贴有ip,wifi名字,账号密码和充值2维码

拆了4个脚垫下的螺丝,打开底盖,有个18650的电池

带温度传感器的3线电池,看日期还是挺新的。

卸下电池,拆掉电池仓两边的2个螺丝

楼主:
继续拆。。。。。。。。。。
打开上盖

上盖一圈灯和开关按钮

2个小天线,小的是4g的,稍大点是4G的,实际用起来4g速度比随身wifi稍好一点,15mb和18mb的区别吧

主板,PCB 写着MR109A固件是代工厂的型号

另一面,还有个wifi天线
拆开屏蔽罩看看

角度问题,手机也渣看不清

中兴微电子方案。发热比较低,开了几个小时微温,比随身wifi好多了。

全家福

管理页面,就是中兴公版的界面。。。

机器自动esim套餐,看起来就29的稍微划算,但也不如买电信联通29包60-70G通用流量的卡,而且其他流量还挺贵的。在用送的7天体验包,速度还行,10-20mb左右徘徊,但是一般套路是体验不限速,后面开始才限速。等用完7天再把我西丁接上。

网友:
这样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A:
这电池不说其它的,看标,走心了.

网友B:
网速快吗,也是物联卡吧

网友:
这东西非常不错呀,就是便宜的流量卡,哪里有呢

网友:
2个小天线,小的是4g的,稍大点是4G的

该写的一个没写  品牌 型号都得写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速快吗,也是物联卡吧

内置esim物联网卡,电信网络,我猜就是靠卖流量赚你钱,99块卖这玩意还包顺丰估计都是贴着成本卖,指望后面把钱赚回来。这个估计是拿公版改下就卖,sim卡槽都没禁用就贴个纸,后面商家估计有可能会在固件或者硬件上阉割。

网友:
能插自己的卡  不错

网友:
看界面的话还是哪个中兴的方案没跑了

网友C:
sim卡已经被烤变形了,可以去营业厅换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sim卡已经被烤变形了,可以去营业厅换卡

西丁副卡不能去营业厅换,本来就是卡bug开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丁副卡不能去营业厅换,本来就是卡bug开出来的

原来是bug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不说其它的,看标,走心了.

是的,电路板,外壳,做工都是可以,用料对得起这价格。就看后面有没有更多卖家做同类产品,把价格打下来

网友D:
那WAN口是外接有线宽带用的

网友:
有WAN口,还能当个普通的路由器用,话说这点流量够吗?看个电影电视剧很快就没了啊,还不如买个信号强的路由器中继周边商户的用用呢。

网友:
去年19.9买过几个随身WIFI,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WAN口是外接有线宽带用的

可以在管理页面设置做wan或者做lan口,可以接路由当ap或者把4g传网线

网友:
目测web界面和我21块买的旦斯方案基本一样, 有帖为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363-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93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