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知道的东芝TA75902PG和TA75902P区别

楼主(2022-04-22):
    朋友有没大师知道东芝TA75902PG和TA75902P区别,谢谢!

网友A:
p和pg都是直插,长短和脚脚与边有细微区别,
f和fb都是贴片,长短和脚脚与边有细微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和pg都是直插,长短和脚脚与边有细微区别,
f和fb都是贴片,长短和脚脚与边有细微区别 ...

感谢!刚开始还以为是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