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了一个磁控管,修好一台格兰士微波炉

楼主(2022-04-22):
     这是一台使用至少20年以上的老式微波炉,一直工作都很正常,前几日实然出现不加热的情况,和平时正常工作一样,看似一切正常,就是不加热。拆开首先检查三大件,发现高压保险管好的,高压二极管好的,高压电容也是好的,于是拆下磁控管,检测发现灯丝引脚对地(外壳)有电阻。按照以往的经验,可能是内部穿心电容损坏,拆下管座检测发现是一边灯丝引脚与矩形安装支架有漏电。检测到有几十欧姆的电阻。取一个全新管座焊接上去,装机测试,一切恢复正常。完美收工。

网友:
以前我都是换整个磁控管的。

网友:
WD750ASL23
查了一下,上市有二十多年了

早期的高端货

网友A:
好像管座坏的情况很多的

网友B:
第一次见修磁控管的,这个故障很难发现

网友C:
是不是磁控管坏大部分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胀知识了,格兰仕还是很能用的,我有一台用了十多年了,最后按键按不起了才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管座坏的情况很多的

是的,尤其内部300pF的穿心电容容易坏,好在管座很便宜的,只需几毛到1块多钱一个。买3个也就几元钱。

网友:
接电点应该用电弧点焊

网友:
同款,我家的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修磁控管的,这个故障很难发现

很好检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磁控管坏大部分是这里的问题?

磁控管要么直接报废,要么就是这里

网友D:
关键是这里怎么焊接的问题,磁控管工作时高温,时间就了会融开焊锡的。
用细铜线缠绕紧密再焊接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这里怎么焊接的问题,磁控管工作时高温,时间就了会融开焊锡的。
用细铜线缠绕紧密再焊接不知道怎么 ...

只是比平时加多一些焊锡,一般工作时是高温的,但是时间不长的话,几分钟还是能胜任的。

网友:
不锈钢内胆好评!微波炉还是蛮耐用的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比平时加多一些焊锡,一般工作时是高温的,但是时间不长的话,几分钟还是能胜任的。 ...

实测,时间一久还是有问题

网友:
这个焊接是锡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磁控管坏大部分是这里的问题?

比较常见,但也有发射口烧蚀损坏的

网友:
楼主这是未雨绸缪,提前备好的穿心电容吧。

网友:
我都是换整个磁控管的,原来还能换这个,学到了,手里还有几个换下来的磁控管,有空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