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EUROB Led筒灯,设计简洁

楼主(2022-04-22):
从淘宝花了1.5元,买了个筒灯,还包邮。

1.Led筒灯拆解前

2.没有螺丝,研究很久,发现只能把筒灯前面塑料片去掉,才行,做工真精致,误差真小。

3.看看固定螺丝

4.拧下螺丝后

5.看看底座、面板

给中国制造点赞吧,这个做工,这个价格,全世界无敌

网友A:
光源驱动一体的,高压非隔离线性恒流源,有频闪,效率低。近期产品,比早先的筒灯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源驱动一体的,高压非隔离线性恒流源,有频闪,效率低。近期产品,比早先的筒灯成本低。 ...

已经不错了,最早飞利浦还用阻容降压驱动led

网友:
还好看见了电容,但是这样卧装贴近基板,估计温度不会低,用硅胶线接到后面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谈消费前后看收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谈消费前后看收入。

谈消费前先看收入。

网友:
又是一个电子垃圾

网友C:
那块柔光板怎么薅下来的,我研究许久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块柔光板怎么薅下来的,我研究许久不知如何下手

直接拿塑料撬棍(拆卸手机那种)或小螺丝刀伸进柔光板直接撬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拿塑料撬棍(拆卸手机那种)或小螺丝刀伸进柔光板直接撬

回去试试,一直不知怎么弄下来。

网友:
也有个类似的筒灯,不亮了,还不知如何拆呢,原来是从正面下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