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帮忙看下笔记本电池的接线对不对

楼主(2022-04-22):
有块1997年的东芝 libretto 50M笔记本电池,应该是上家改了的
不知道为啥充不进去电,插上电池开不了机
大家帮忙看看接线对不对?

黑色线VG,粉色线VL,白色线VM,蓝色线VH

网友:
要改ROM的数据才行吧

网友:
有可能锁起来了

网友:
被锁了,要改数据,很麻烦的,基本废了

网友:
应该数据锁了

网友:
是不是锁了啊,这东西换电芯一般是不让换的,如果非要换一定要带电换并且对于现在的新的估计还要新老电芯电压一致才能热换

网友:
电池锁住了

网友:
97年的本本电池就有锁了吗?我水平低,不太懂

网友:
已经被锁了

网友:
换电池要在线换,就是把新的焊上去,再取下老电池的接线,许多电池保护电路都设计的掉电自锁

网友:
改的时候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