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电信光猫ZN-M180G有线路由器一体的,网上找不到拆机图就拆开看看

楼主(2022-04-22):
家里装的电信光纤第二条线200M的速度,带一个简单的光猫,没有WIFI,还得在后面坠一个无线路由器,网上找不到拆机图就拆开自己的看看做工

标签下面一颗螺丝

看背面这个主板设计的还有USB接口的,但是没有装给省掉了

正面好多个空的焊盘,阉割了几个功能

好多空置的焊盘,也不知道是阉割了什么玩意

这个是无线芯片的位置,也是空空如也

这还有按键的焊盘

主芯片是多腿的大片片,不是BGA封装的,应该是集成了内存

USB接口焊盘两个,空的

LED指示灯也省掉好几个

网友:
这是在学TP,还是知道大家要改桥接,节省材料适应大家的需要?

网友:
这个拿成品路由器的板子加了一个光电转换电路进去了啊。

网友:
不喜欢这种路由一体的光猫,性能一般,联机的设备一多就卡顿无响应!

网友:
阉割了好多东西只留标准功能

网友:
我靠,这货设计的时候功能超级多啊,只是生产的时候阉得不能再阉了...

网友:
阉割了WiFi,USB*2,电话,这三个功能

网友:
我移动免费的光猫就是一个光口四个千兆口,型号是GM631,其他的接口就全都精简掉了

网友:
厂家:大威天龙大罗法咒看我缩阳入腹,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网友:
新丐中丐牌定制光猫

网友A:
前不久我也装了电信的第二条宽带 一样200m 装丈母娘家的 还送了个6+128的5g手机  路由器用的k2

网友:
首拆电信光猫ZN-M18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我也装了电信的第二条宽带 一样200m 装丈母娘家的 还送了个6+128的5g手机  路由器用的k2  ...

这么好?我这装第二条线还交费150元安装费,乡下的交就交吧,我的路由器也是K2刷的老毛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好?我这装第二条线还交费150元安装费,乡下的交就交吧,我的路由器也是K2刷的老毛子 ...

本来还说送的光猫带双频路由的 结果不带wifi功能 宽带师傅说这个一批一批的 上批有 这批就没有

网友:
兆能MTK的方案光猫

网友(2023-01-07):
感谢 移动也给了一个这个

网友(2023-05-09):
这个光猫是4个千兆口吗

网友(2023-07-11):
这种挺好没内些乱七八糟的还能稳点

网友:
集成度高了被说成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