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收拾东西翻出来一个二十年前罗技代工的联想鼠标,很老很老的鼠标

楼主(2022-04-22):
收拾房间翻出来一个老鼠标,一看还是带滚珠的,PS/2接口,笔记本电脑也没有这样的插口,不知道能不能用,拆开看看吧

居然都是光栅的编码器,感觉做工还不错的样子,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在台式机上
这种接口可以改成USB的吗?我找个线试过不能识别,也是四根线,两根是供电正负极,还有两根通讯

网友:
只要没坏还是可以用的。但要改成USB的可能不行。改USB要芯片支持才可以。

网友A:
买个ps/2转usb的转接头

网友:
没错,2001年联想第一代奔腾四电脑外设

网友:
以前也拆过一些,留下滚球玩。

网友:
这个是当初罗技最低端的代工鼠标,底下球门省掉了,线是焊接的,省了接插件,switch 是zippy的,很差,当时好一点的都是用欧姆荣的

网友:
定位不行,那个时候这种鼠标都得百八十的,

网友:
那个球才是玩物,时不时就拿出来把玩一番

网友:
这个鼠标不拆开没法清理球上的污垢啊。

网友:
这种老款PS2接口的鼠标,一般是不可以改成USB的,反之部分可以。

网友:
当年用这种鼠标,隔一段时间就得清理一下滚轴上的脏,要不然指针乱动

网友:
那个年代都用光栈了,差评...

网友:
协议不同,只能拆元件了,那个球球好玩

网友:
usb可以改ps2,反之不行

网友:
很多次,用牙签剔黑杆杆上的脏东西,满满的回忆。

网友:
看看USB与PS/2转换头能不能用

网友:
可以丢垃圾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ps/2转usb的转接头

方法可行,但是不值得了!

网友:
这个不会丢球,以前机房都可以从后面拆的,经常丢球

网友:
串口转PS/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