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红外枪能不能改成红外成像

楼主(2022-04-22):
我记得在哪看到用模块改的,这个能不能改

网友A:
估计改完剩下外壳是原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改完剩下外壳是原装的了

还有壳吗,我以为只有传感器能用一下

网友:
加锗透镜聚焦,再加机械扫描,类似CRT成像原理。

网友B:
不能吧,传感器分辨率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传感器分辨率不够吧

那能不能改成动态检测呢

网友:
好像原理也不一样。

网友:
机械扫描,或者一堆测温枪绑一块

网友C:
测温枪改热成像,
小米手机改苹果,
自行车改电驴子,
纯净水变95号油,
你说能不能

网友:
理论上可以,买10把或者更多拆探头然后用开发单片机一个屏幕上显示所有点的温度,标出最高点和最低点,当然要达到效果需要买1w把拆探头达到1000多元的入门级的效果,如最常见的海康威视h10,h11

网友D:
红外枪是一个点的像素,热成像是一个面,比如DIY常用的MLX90640分辨率是32*24,这模块大概180元。就算用了插值,分辨率也是差的一匹,只能勉强看出物体形状,而市面常见的手持热成像分辨率多是160X120,想想用红外枪来实现这个像素,要19200只

网友:
哈,想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枪是一个点的像素,热成像是一个面,比如DIY常用的MLX90640分辨率是32*24,这模块大概180元。就算用了 ...

那直接显示所测处,不需要等待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直接显示所测处,不需要等待行不

买一个海康威视h10,以上吧,不忧心如焚

网友:
理论上一根电线都可以改成一颗卫星,就看你愿意用多少钱来改了!

网友:
外壳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温枪改热成像,
小米手机改苹果,
自行车改电驴子,

自行车改电驴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