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爆炸后的小度在家(XDH-17-A1)

楼主(2022-04-22):
同事的小度网络点唱机插220V后冒火花了,让看看能修好不,拆开看看太复杂,没法修!
照个照片,留个影!
最后看看就是那个带小音箱的喇叭还能用,其它的扔垃圾桶!!

网友:
外接供电试试

网友:
这喇叭和箱体像我在论坛里买充气枕头那家的JBL。

网友:
很好奇怎么接的220V?220V没有小度那种小圆口的公头啊

网友:
好奇,那么小的插头怎么接的市电

网友:
屏幕坏了没有呢,淘块主板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真是太恶心了

网友:
12V 1A 接220 干啥?12V 1A 接220 干啥?12V 1A 接220 干啥?

网友:
220V有这种小插头吗?我是没有见过的。

网友:
为什么用一个监听器监听自己

网友:
怎么能炸成这个样子的。。奇怪。

网友:
真是比较好奇 怎么能把220接进去的,这也很不容易啊

网友A:
让我猜猜,是某人把USB数据线剪了,然后直接连220V? 我之前就在论坛见到过这样的事,新买的摄像头,让别人把USB线剪了,直连220V,一声爆炸以后,烧掉了,一回都没用过

网友:
听什么给小度听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猜猜,是某人把USB数据线剪了,然后直接连220V? 我之前就在论坛见到过这样的事,新买的摄像头,让别人 ...

小度之类的网络音箱都是小口的12V电源,并不是USB的。

网友:
直流12v额定,接的交流220v,没必要修了,大量芯片击穿

网友:
这肯定是哪位大聪明剪掉供电线接220v了

网友:
接220V交流电,肯定得听响,没法修

网友:
海鲜市场淘一个碎屏的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