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了测铁锂电芯的内阻,买内阻仪还是买电桥??

楼主(2022-04-22):
内阻仪功能好像只有两个,测量电压和内阻,但使用便捷

电桥测内阻,好像要加个电容?
但电桥还可以测其他……功能多一些

所以该怎么选择呢?

网友:
你本来就是测电池当然是内阻仪了。便宜小巧又方便。你有钱也可以买电桥。

网友:
要不都买了,或者电桥用处更多

网友:
成年人不做选择题,都买

网友:
钱多钱少钱少问题钱多钱少钱少问题钱多钱少钱少问题

网友:
电桥用途多点,不过用电桥测电池内阻时要注意放电(串接的电容),要不容易烧电桥保护电路

网友:
懂行的买电桥
嫌麻烦就买内阻仪

网友:
为了测铁锂电芯的内阻肯定买内阻仪

就像为了耕地,只能买拖拉机不能买法拉利跑车一样。

网友:
都买,都买,买

网友:
要是专门玩电池,尤其是如果经常在网上买卖电芯,应该买内阻仪,因为经典的内阻仪型号就那么几款,圈内玩家们都很熟悉,方便横向对比,测量的数据大家也都认可
要是还玩其他方面的DIY,可以买电桥,功能更强大,但是使用麻烦点,而且不同频率下,测得的内阻结果也不一样,自己玩玩还可以,如果买卖电池时,数据难以被其他人认可,容易会被认为有造假嫌疑

网友:
既然为了测电池内阻,最好买内阻仪了。

网友(2022-05-25):
楼主最后买了什么??

网友(2022-09-05):
同样关心楼主的选择。

网友:
肯定电桥,用处更多,串联电容就可以测电池内阻了

网友:
既然起了心思,最后都得买

网友A:
我有四线电阻的34410A台表,请问一下有了解的,能不能改用成电池内阻测试用?

网友:
电桥得用开尔文夹4线测量,两线的测不了.

网友:
测试铁锂电池内阻先买内阻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四线电阻的34410A台表,请问一下有了解的,能不能改用成电池内阻测试用? ...

34401测不,,3457可以测3V以内的电池,7081可以测,开路电压有1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