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威联通刚刚换的希捷4T硬盘SMART值就偏高!难道中招了?

楼主(2022-04-22):
白威联通,刚刚换的希捷4T硬盘SMART值就偏高!在某东官方旗舰店买的,而且在官方希捷官方网站可以查到,是正品。刚刚买回来拆开包装,装上去,这个值就在增加。当时以为就是这样的。但是以前买的西数4T没有问题。会不会是这个新的希捷硬盘有问题?没有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05值是坏道,不变多就行了,01那个有数值是正常的

网友:
{:013:硬盘厂家这么多年还是搞什么,这些数据只有他们才知道。如果硬盘厂家自己公布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值是坏道,不变多就行了,01那个有数值是正常的

这样的吗!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扫一遍盘,如果低于100太多就换

网友:
01数据是正常的,硬盘都是要经过纠错处理的。

网友:
新盘,固件更新了
检测软件没跟上
数据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扫一遍盘,如果低于100太多就换

威联通NAS是没有数据线的,硬盘是直接插进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根数据线试试,扫一遍盘,如果低于100太多就换

求问一下扫盘用什么软件。最近下载的硬盘有点卡顿了,不知道用哪款软件扫描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问一下扫盘用什么软件。最近下载的硬盘有点卡顿了,不知道用哪款软件扫描查看 ...

diskgenius
字数不多

网友:
谢谢。下载,打开。我这块3t的需要扫描4小时以上。

网友:
你接电脑上再看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质保怕啥 ,坏了换新

网友:
观察几天,超过正常值就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