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C6110-T保留iptv扩容16G完美收官

楼主(2022-04-22):
1、ttl飞线读取分区表,制作分区表文件
2、用hitool读取备份各个文件
3、拆卸8G emmc芯片,植锡焊接16G芯片
4、ttl飞线用hitool写入备份好的文件
5、装机,打开电源完美扩容16G收官

接下来会扩容内存2g,如果找到hi3798mv310的sdk开发包资料和会修改优化固件包,会继续扩容内存,已经准备好1g的2颗内存颗粒了。

网友:
高手,这个都能整

网友A:
你找我?我回复大了,没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我?我回复大了,没m

嗯,扩内存有办法了吗

网友B:
有 机顶盒的底包bin 文件,配合本机的reg ,用Hitool 就能修改内存参数,改好后生成fastboot,刷到机器里就行,固件什么都不用改。 可惜别说底包连 310 的sdk  网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所以目前无解。除非运气好,其他2G内存的FASTBOOT 和你的机器兼容,那才能把你那两个1g 的内存颗粒用上。

楼主(2022-05-22):
引用 网友B:
有 机顶盒的底包bin 文件,配合本机的reg ,用Hitool 就能修改内存参数,改好后生成fastboot,刷到机器里就行 ...
线刷2gfastboot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机顶盒的底包bin 文件,配合本机的reg ,用Hitool 就能修改内存参数,改好后生成fastboot,刷到机器里就行 ...

680kb的fastboot可以吗  它是2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机顶盒的底包bin 文件,配合本机的reg ,用Hitool 就能修改内存参数,改好后生成fastboot,刷到机器里就行 ...

680kb是2g的fastboot  你尝试过吗

网友(2023-01-21):
引用 楼主:
680kb是2g的fastboot  你尝试过吗

楼主内存改好了分享一下哈

网友C(2023-04-22):
扩容是不是直接空盘刷机就行?

网友(2023-07-11):
太牛了,求教求教

网友D(2024-05-05):
楼主,扩展运存的办法有了么?我直接焊上2颗D9STQ了,但是显示还是1G的运存,不过运行速度那个块啊,比原先1G的快太多了

网友:
完美扩容16G收官

网友(2025-03-04):
引用 网友D:
楼主,扩展运存的办法有了么?我直接焊上2颗D9STQ了,但是显示还是1G的运存,不过运行速度那个块啊,比原先 ...

可否仔细说说现在启动进入系统要多少秒?
相差很大的话我也升级内存,我的机子大约30秒左右进系统,android9,16Gemmc只认识8G

网友(2025-05-15):
引用 网友C:
扩容是不是直接空盘刷机就行?

不知道,我刚把存储拆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