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脑外放的声音转成手机输入声音

楼主(2022-04-22):
请问各位,如何把电脑输出的声音输出给手机的麦克风,手机上的微信可以用电脑输出的声音进行聊天说话什么的。

网友:
登录电脑版微信,电脑的话筒音箱随便用,加个摄像头,还可以视频,非要用手机那要做根转接线

网友A:
手机话筒对着电脑音箱好像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话筒对着电脑音箱好像可以做到。

对,我一直这么操作的,手机开录音机就行

网友:
电脑上装个PC版微信一样的聊天,还用手机转?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脑版微信?
实在做线的话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
这操作有点绕

网友:
微信电脑版直接语音

网友:
虽然楼上说的都对,但是既然人家就要这样,那有办法的给想想办法嘛
我觉得如果是安卓手机,应该可以支持一些USB声卡,然后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在电脑上登录微信呢?这样就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