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主控板DC-DC芯片EML3020替代料大全 共37+1种

楼主(2022-04-22):
上个贴子 我询问了银灿主控板上电源芯片有哪些PIN to PIN的替代料?(银灿公版用的是DFN-6封装EML3020
因为我捡到个903的HX 3.0写保护板子的U盘,上电不识别,电流却有>0.1A,DCDC发烫,拔下来一量,3.3V输出脚对地短路,所以想换个DCDC

只有一位坛友指路了一个XCA201A06BCR。不过从这个型号出发,倒是找到了不少PIN to PIN的
费了些功夫,一共找到37种,加上EML3020本身,就是38种。我每个都搜罗了规格书,确认了DFN-6封装的引脚定义一致。部分型号1脚不是NC而是某些状态输出,不过只要板子焊盘是NC,应该也不影响
看来其实这个DCDC也挺好找嘛,一下子局面就打开了
最后在TB买了Richtek的RT8010,一个5毛,10个以上包邮。换上后立马认盘了,电流也恢复到空载0.02A
我把这38种PIN to PIN芯片的型号和规格书放在下面,需要的朋友可自取

    Anpec-APW7504R
    Belling-BL8026
    Belling-BL8028
    DIODES-AP3410A
    DIODES-AP3417C
    DIODES-AUR9705
    DIODES-PAM2305
    DIODES-PAM2305D
    DIODES-PAM2309
    DIOO-DIO6010
    DIOO-DIO6010L
    EML3020-EliteSemiconductor
    EUTECH-EUP3010
    EUTECH-EUP3010B
    GMT-AT1691
    LowPowerSemi-LP6301
    MPS-MP2136
    Natlinear-XT1712
    Richtek-RT5710B
    Richtek-RT5710C
    Richtek-RT5710D
    Richtek-RT5711A
    Richtek-RT5711B
    Richtek-RT5711C
    Richtek-RT5711D
    Richtek-RT5712A
    Richtek-RT5712B
    Richtek-RT5712C
    Richtek-RT5712D
    Richtek-RT5712E
    Richtek-RT5712F
    Richtek-RT8010C
    Richtek-RT8010RT8010A
    Richtek-RT8016
    RYCHIP-RY8011
    TOREX-XCA201A06BCR
    Xysemi-XM5151XM5151F
    ZillTek ytic ZT7110D

网友A:
恶意猜想一下:这些厂家是不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所以针脚弄成一样的好兼容?

网友:
有心了,MARK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恶意猜想一下:这些厂家是不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所以针脚弄成一样的好兼容?

天下文章一大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恶意猜想一下:这些厂家是不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所以针脚弄成一样的好兼容?

一共就6个脚你能想出几种排练组合啊,这么多厂家针脚定义搞成一样的可以自行替换,里面晶元芯片不一样,但是跳出来的线可以改成一样的焊盘

网友:
这个就是设计成一样的,这样才能抢占一些大厂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