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问问这种集成电路如何使用啊

楼主(2022-04-22):
脚很多,,自己画板吗,或者用铜板自己刻吗。

网友:
用网线把有用的脚引出来,想咋焊咋焊...

网友:
用漆包线把有用的引脚引出来,想咋焊咋焊

网友:
搭棚焊也行

楼主:
t12加细线不太好焊。

网友:
先搞清楚每个脚的定义

网友:
要么飞线搭棚,要么用立创EDA软件画板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加细线不太好焊。

换不同的头啊

网友:
有转换板,可以转为DIL,再用洞洞板布线。

网友:
我会选择画板打样

网友:
会话PCB还是PCB打样最省事,要是不会画就引脚飞线了

网友:
买个集成电路插座,引脚上焊线

网友:
如果只是偶尔用一次,手头有SOP转DIP的PCB就转一下,或者用细线引出焊接,用的次数多就画PCB

网友:
不是有PCB转接板卖,不知引脚合适吗。

网友:
临时用就搭棚或者用转接板转成DIP,量大或长期用就画板吧,现在打样也方便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