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某宝上试水了铠侠的TF卡 64G和128G测试了一下,大家评论一下

楼主(2022-04-22):
某宝上试水了铠侠的TF卡 64G和128G测试了一下,大家评论一下
64G
警告: 只有 59323 MB可测试,总容量 59324 MB.
          测试结束,没有找到错误..
现在你可以删除测试文件 *.h2w 或重新校验.
写入速度: 16.6 MByte/s
读取速度: 77.9 MByte/s
H2testw v1.4
2022/04/20
警告: 只有 57344 MB可测试,总容量 59324 MB.
          测试完成,没有错误.读取速度: 79.9 MByte/s
H2testw v1.4
2022/04/21

128G
警告: 只有 118006 MB可测试,总容量 118008 MB.
          测试结束,没有找到错误..
现在你可以删除测试文件 *.h2w 或重新校验.
写入速度: 67.0 MByte/s
读取速度: 77.5 MByte/s
H2testw v1.4
2022/04/22

网友A:
速度还不错,TLC还是QLC呢?

网友:
狗东极速版撸了32和64的,32的写入才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不错,TLC还是QLC呢?

TF卡无法测出芯片类型,应该用专门设备才能

网友:
我的铠侠128G,写入只有20m,你这个怎么这么快

网友B:
又快又稳,用的什么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快又稳,用的什么读卡器?

笔记本自带,及川宇的读卡器,速度差不多

网友:
有张32G的,做树莓派系统盘没金士顿canvas go流畅,后者4k更好一些

网友:
手头几张KIOXIA/Toshiba的存储卡都是一个样,读取还行,写入拉跨,不过还是能用的。

网友:
速度还可以

网友:
读取都挺快的,写入的话就只能呵呵

网友:
铠侠的TF卡在近几年也陆续买了好多张了,也就是写入速度慢点,20MB的样子。毕竟也是大厂原厂,对写入速度不讲究的设备用用还是蛮实惠的。128GB规格多多上的价格在60块上下的样子。。。

网友C:
铠侠这个128g有两个版本,有个写入只有20+有个版本60+,至于买到那个版本全凭运气,现在好多都是抽奖抽到写入20+的,比如说我

网友D:
上几天买了只64G,写入能上70+,运气,不知是批次的问题

网友E:
用一段时间会降速,写入会降到个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铠侠这个128g有两个版本,有个写入只有20+有个版本60+,至于买到那个版本全凭运气,现在好多都是抽奖抽到写 ...

我看了一下,台湾封装的是写60+的,不知20+的是不是台湾封装的,64G的15+的,是大陆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几天买了只64G,写入能上70+,运气,不知是批次的问题

看看卡体是不是made in taiwa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台湾封装的是写60+的,不知20+的是不是台湾封装的,64G的15+的,是大陆封装的 ...

128G写入20,背面也是台湾

楼主(2023-10-16):
引用 网友E:
用一段时间会降速,写入会降到个位数

128G的还真是这样,但64G的情况要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