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人体感应灯自带锂电池加个保护板防止过放

楼主(2022-04-22):
前一阵子买了4个人体感应灯,自带的锂电池不带保护板,有两个锂电池过放了,一个鼓包,一个漏液。将剩下的2个锂电池拆下来,加个保护板,效果还可以,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人体感应灯

拆下来的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个头不大,估计容量不会超过400mAh。为了防止过放,加个锂电池保护板。这种锂电池的引脚不太好上锡,尽量保留原引脚上的上锡点,根据上锡点的位置,决定保护板安装的正反面。下面的两个锂电池加的保护板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加装保护板后,一个直接引出线,一个使用XH2.54-2P接口,引出线使用的28AWG耐高温硅胶线。测试无误后,使用高温胶带包起来即可。
一、锂电池保护板反面篇

二、锂电池保护板正面篇

加装保护板后,一个直接引出线,一个使用XH2.54-2P接口。

将人体感应灯锂电池改成接插件连接,不用时直接断开。

附:保护板相关资料

网友:
最近都在玩人体感应灯

网友:
保护板必须滴啊。这种有待机小电流的设备更是少不了

网友A:
应该改大点的电池。

网友B:
这么小的保护板不好找呀,我准备换电池的时候加保护板

网友:
66666错过了这班车

网友:
这么小个鸡肋电池还有兴致折腾。板子同电池挺搭的

网友:
应该加高底盒,搞两个18650进去才爽!

网友:
淘宝垃圾店这小板一大堆,但自己要求测试正常在装上。

网友:
也加了精工的板子,小电流3v保护比较好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从旧电池手机拆下的也一样可以用呢   请问

网友D:
这电池在这几个版本的感应灯里算是大的了,一个能顶我买的双色款电池两个了

网友E:
也加了精工的保护板,小电流3V保护比较好,原电池焊脚上锡不难,要焊锡的地方打磨一下很好上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加了精工的保护板,小电流3V保护比较好,原电池焊脚上锡不难,要焊锡的地方打磨一下很好上锡的 ...

3v的保护板哪里买的,我找到的的都是dw01+8205,2.5v截止的

网友F:
我也买了两个,话说老哥 这个原带的电池多少mah的,能用多久试过吗?这个壳子里面估计不能装下更大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改大点的电池。

电池大小,可根据自己需求来定。这种人体感应灯原配的磁吸贴片,是小夜灯专用,磁石使用的传统黑磁片,不是那种强磁,磁吸力有限。如果配的锂电池容量过大,人体感应灯会因过重,造成磁吸片无法正常吸附。改大容量锂电池,可以考虑墙挂,胶粘的方式。

相关链接:
拆个智能人体感应LED小夜灯并改进(附电路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保护板不好找呀,我准备换电池的时候加保护板

锂电池保护板,只要保护功能正常就可以用,无所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从旧电池手机拆下的也一样可以用呢   请问

锂电池保护板,只要保护功能正常就可以用。旧电池手机拆下的原配电池的保护板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在这几个版本的感应灯里算是大的了,一个能顶我买的双色款电池两个了 ...

这种人体感应灯原配的磁吸贴片,是小夜灯专用,磁石使用的传统黑磁片,不是那种强磁,磁吸力有限。如果配的锂电池容量过大,人体感应灯会因过重,造成磁吸片无法正常吸附。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一般也会因为电池容量大小设定不同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两个,话说老哥 这个原带的电池多少mah的,能用多久试过吗?这个壳子里面估计不能装下更大的电池吧 ...

使用多久主要看使用频率,手里这几个基本上是一次亮20秒左右。有坛友测过,这个感应灯电路板下有6*50*50mm的空间,没具体测,个人认为不一定非要很大容量的,根据自己需求来定。

买了4个,一个鼓包,一个漏液。剩下的2个厚度不同,容量也不同。锂电池容量可根据体积来大体估算:长x宽x高x系数,系数由各厂家使用的材质来定,有大于100%,有小于100%。
到手这4个,个人按一般材质估算:左上鼓包和右下的差不多,容量大约350mAh左右;右上漏液的容量大约300mAh左右;左下红黑线较厚一些,容量大约在400mAh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