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36、952焊台改进

楼主(2022-04-22):
    本人在魔都因封城被困家中很久,实在无聊,正好家里两个焊台用了十来年,觉得越来越不顺手,感觉还没以前的20W内热式电烙铁顺手,就查找哪些焊台好用。本着要便宜好用原则,看中了几款,可惜封城,没法买,放弃。然后找资料改进自己原来的一台金达936,一台高迪952,找了很多资料,参考了很多方案,要改造就是要做板,每一种方案都是家中缺少一两样关键器件,最终还是全部放弃!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原厂的焊台,还是各路高手做的改进版,都是用的负反馈或者PID类控制,采样的探头通常装在发热芯的顶端,基本测到的是发热芯的温度。实际测试中发现,发热芯达到温度到焊头尖端需要很长时间。我实际测试,952开机内部温度显示8秒已经达到270度,然后到能熔锡需要1分钟,焊头尖最后达到270度时需要3分钟(从开机开始算),我是用FG-100测焊头的温度。焊台无论调多少温度,没有以前20W内热式电烙铁那种,放在焊点上一两秒,松手,一个光洁漂亮的焊点形成这种感觉。看到有人用振动开关做休眠用,心里一动找出振动开关,但是想来想去无法做板限制了我的想法,在拆装外壳的过程中,使用的电动起子给了我一个想法,直接在手柄上装了一个开关,开关按下用来短路温度传感器,当传感器被短路时,焊台处于全功率状态,能够加速升温,松开开关,还是原电路控制温度,这样焊起来顺手多了,还能增加焊头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骚操作导致"民不聊生"的,介绍下?

你这种要求玩笑开大了吧! 说真话是泄密,说假话是造谣,提意见是寻衅滋事。

网友:
焊功不太标准

网友:
2分钟达到恒温,温度再平衡令人捉急,936、952实情如此,所以T12受到追捧。T12物美廉价,然而936仍能大行其道,是一种无奈。不泄密、不信密、不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民不聊生,你看他还有心情发帖改造就知道情况了。

“正能量”看多了吧,最近立案了多起案件,其中一件销售额175W获利150W,物资不是极度匮乏能有这么高的利润?

楼主: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不扯那么远了。
我看过资料内芯和焊接面的最大温差可达100多度,用PID的话根本不能实时控制。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没以前烙铁顺手

歪楼了,时政新闻请去茶楼聊,不送

网友:
高频烙铁的优势就是温度传感器直接顶到烙铁头上,温度反应更快

网友D:
我用高频烙铁,感觉比12和936都要好一些。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需要改造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要求玩笑开大了吧! 说真话是泄密,说假话是造谣,提意见是寻衅滋事。 ...

兄台看得通透,佩服佩服...

网友:
936的头子和发热芯之间的缝隙导致内外温度差不少

网友:
家用的话 936足够了
但不要是 30包邮山上936 铝线版的

网友:
自己偶尔玩玩,T12性价比高,板子自己做,LM358能拆到的当然好,不能拆到买,一元钱几个,够用了,MOS管,旧电脑主板等,上面多的你用不完,旧电脑电源改可调,再买一个二手T12头,手柄是用笔杆,电源线用旧键盘(鼠标)线,我的总成本不超过10元。(旧电脑是个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高频烙铁,感觉比12和936都要好一些。

现在我用的205H就是主力,936偶尔用一下,T12在盒子里吃灰。

网友E:
那是你用山寨货。。。我觉得我的白光936(焊台、发热芯、烙铁头都是正品),甚至比D的T12还好用。很多人追求极速化锡,我觉得是一个歧路,回温快热容大,能迅速点出饱满光洁焊点,不拉丝发渣,才是电烙铁的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用山寨货。。。我觉得我的白光936(焊台、发热芯、烙铁头都是正品),甚至比D的T12还好用。很多人追 ...

对头,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你用山寨货。。。我觉得我的白光936(焊台、发热芯、烙铁头都是正品),甚至比D的T12还好用。很多人追 ...

极速化锡本身就代表回温快好吧,还有回温快与热容大互相矛盾的

网友:
现在的产品良莠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