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焊接emmc以及关于助焊膏

楼主(2022-04-23):
最近焊接bga153的emmc,一直失败,不知道失败的原因。
1.emmc吹坏??
emmc前后更换了3块,焊接前以及取下emmc,用万用表测了pcb板子脚位没有问题,没有吹坏。emmc吹下看了没有连锡。

2.读卡器不兼容??

读卡器也前后换了几款,第一个 gl827L读不出来,第二款安国au6438bs,第三款绿联的读卡器,描述也说是gl3224。
pcb上空余c1位置 ,也从空到一坨锡,最后换成100nf电容。

3.助焊剂不行??
助焊剂用的是维修佬助焊膏uv80

准备继续更换测试好的emmc和助焊剂来做测试。搜了一下amt****,许多人说说买到假的了。还有一堆说法......

于是搜索了一下,发现一国内公司,在那疯狂注册商标

自称是代理商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都用的什么BGA助焊膏,求大家推荐一下好货,我头都大了,用了几天功夫emmc 还没焊好

一直不知道为啥emmc焊不成功

由于拆机乐园人气旺盛,特地求助。版主手下留情。

网友:
去买大瓶的 BGA返修台 商家配备的焊油

网友:
PTC加热块 可以用上了这小PCB PTC温度看你锡

网友A:
1,植球大小不同,不行。焊盘残留焊锡太不均匀,不行
2,gl827L,au6438,gl3224,都是肯定可以完美支持的
3,给斐讯N1扩容了几百个了,我用的助焊剂是松香加凡士林(3松:1凡),太贵的反而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植球大小不同,不行。焊盘残留焊锡太不均匀,不行
2,gl827L,au6438,gl3224,都是肯定可以完美支持的
...

目前我只能等新的助焊剂/emmc到达后继续焊接,大佬能讲解一下您如何吹下和焊接emmc,以及焊接emmc的注意事项。
我失败了3次了,3块emmc以及各种工具钱买n1 是绰绰有余,但是还是想攻克bga难关,求大佬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植球大小不同,不行。焊盘残留焊锡太不均匀,不行
2,gl827L,au6438,gl3224,都是肯定可以完美支持的
...

固态的松香和凡士林,如何融合?

网友:
关于国内的amt***来历,众说纷纭,我也听说是国内公司抢注了商标,导致原品牌在中国市场不得不改头换面。某宝有一商家自称售卖原装amt***助焊膏的,都不敢明打着amt***的旗号,但暗示了上述信息。事情真伪自行判断吧,不过对于这种有争议的我就不买了,我宁愿用国产正规品牌的助焊膏,效果也不错。
从板上拆除EMMC时,风枪温度可调高一些,因为现有板子多半是无铅工艺,焊锡熔点较高,而自行装焊EMMC时,为安全起见,建议使用有铅焊膏,并把风枪温度调低一些(我一般控制在300度以内)。其他注意事项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C:
要是不嫌贵的话可以买alpha的助焊剂

网友:
这种排焊最难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不嫌贵的话可以买alpha的助焊剂

能推荐个阿尔法的型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的松香和凡士林,如何融合?

加热阿!稍微煮一下。度娘搜自治焊膏还有加柠檬酸的。

网友:
这个难搞我都没有搞过

网友D:
楼主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挺好!

网友E:
应该不关助焊剂的事,不必太纠结于助焊剂,应该是对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关助焊剂的事,不必太纠结于助焊剂,应该是对位问题

我当初焊坏10几片emmc,主控板都弄坏7,8个才学会,多练练,我觉得重点还是对位上面

网友F:
个人经验,跟锡球和预热温度有关,必须充分预热,PCB和芯片都要预热到位,用酒精松香溶液随便焊,更大的我都焊过

网友:
这技术活得交学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最后一句话说的挺好!

近来这么有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经验,跟锡球和预热温度有关,必须充分预热,PCB和芯片都要预热到位,用酒精松香溶液随便焊,更大的我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近来这么有空啊。

温总好!我是抽空,一般都是抽空上论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