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led供电发热严重 跳压 哪里坏了

楼主(2022-04-23):
就是图中这个sot23 丝印RYBYA

之前没拆电池接显示器烧过一次保险 换了以后背光只能大概10%亮度 再高闪黑一下不增加亮度 开机后电感和芯片一同发热严重 电感好像更热一些 电压空载36v 挂屏最低21.5v 最高22v 不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电流  感觉这个芯片挂了 换一个吧 升压芯片

网友A:
发个电路图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先充电宝拆个SS14换了。再不行就要查接口是不是漏电了。。。电容好不好。。。这个都有电路了查查就出来了。。。

网友:
看电路图测试下所有电容,R3恒流检查电阻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电路图给你参考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