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3s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22-04-23):
手里有个小风扇,用的三节21700锂电池串联,现在充电只能用一个12.6v 1a的锂电池充电器,冲的慢不说还只能用市电,用着挺难受
现在想整个充电板,type c输入,用诱骗器骗出来12v或20v,输出直接连电池(有保护板
芯片能充满断电和指示个充电状态就行
之前问群友倒是推荐了几个
cn3673(看手册感觉可以,但一直没找到有人做过成品
hu5914(属实没听说过
pw4203(输入电压要求13v往上,想整兼容非快充头(5v)的,升压属实有点难度
还有一个adi的片子,不过太上流了,查了下七十多一片属实买不起
问下有没有搞过的大佬指个路?

楼主:
是cn3763发错了x

网友A:
有一种整法,就是某宝整个带恒流的升压板子,然后设置12.6v  恒流(电流根据板子情况以及前级功率设定)

网友:
我的3串就是直接搞块拆机12v工具电池保护板    发现工具保护板有个好处就是任意一串电压充满会停充

网友:
某宝整个带恒流的升压板子最靠谱~

网友:
升压板子最好,X宝大把

网友B:
https://oshwhub.com/ewhz_88/cs5095e
CS5095E 3S不分极性充电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整法,就是某宝整个带恒流的升压板子,然后设置12.6v  恒流(电流根据板子情况以及前级功率设定) ...

显示不了充电状态啊

网友:
几元一片的5A恒流恒压可调升压板不是很简单就能满足你的需要。板子带灯显示充电状态的。

网友:
SY6912,这个成本最低了

网友C:
记得淘宝上有一款板子有自带qc触发器和自动升降压电路的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oshwhub.com/ewhz_88/cs5095e
CS5095E 3S不分极性充电模块

谢谢推荐 有空打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淘宝上有一款板子有自带qc触发器和自动升降压电路的充电板

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不过找到了一个可调的升降压稳压板,输入9-30v能稳定输出个自定义电压,但是40一片太贵了

网友(2023-03-21):
有种5V升压冲3节锂电的芯片,具体型号我忘了,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