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nvme在1Xpcie上 速度不快额~~有什么办法让它更快些吗?

楼主(2022-04-23):
(图片)

楼主:
PCIe® 速度和限制
对于我们的高速 PCIe® NVMe® SSD 系列,Crucial 英睿达系统选型工具将列出所有 M.2 PCIe NVMe SSD,不仅适用于近期发布的兼容系统,也适用于使用 PCIe 标准早期版本的老系统。此外,没有 M.2 端口的系统可以通过配件适配器进行升级,配件适配器可以以较早的标准安装,或者适配器本身也可以符合这些标准。

Crucial 英睿达 SSD 向下兼容这些旧标准,但是如果您看到的性能低于预期,那么通过查看来自制造商的系统或主板文档来验证您的 PCIe 版本是很重要的。旧标准或 PCIe 接口使用较少数据通道的系统,如 BIOS/UEFI 配置中所讨论的优化 M.2 PCIe®NVMe®SSD,将带宽和性能至少减少一半。下表列出了基于 PCIe 生成和通道数量的理论 PCIe 速度高限,但是请注意,由于系统开销和其他硬件特性,实际字数将会降低约 15%,并且不会超过存储设备本身的额定速度。

PCIe 版本        x1 通道        x2 通道        x4 通道
1.0/1.1        250 MB/s        500 MB/s        1 GB/s
2.0/2.1        500 MB/s        1 GB/s        2 GB/s
3.0/3.1        1 GB/s        2 GB/s        4 GB/s
4.0        2 GB/s        4 GB/s        8 GB/s
©

网友A:
这个是硬伤。兰博基尼在泥地里怎么都跑不起来速度!换主板吧,但1155的主板PCIE总线带宽有限。哪怕是双PCIEX16的主板,插上显卡和转接卡,两个X16的速度就会被分割成了8X8。你这颗E3还没有集显,无法权衡,难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硬伤。兰博基尼在泥地里怎么都跑不起来速度!换主板吧,但1155的主板PCIE总线带宽有限。哪怕是双PCIE ...

我的联想Q67主板除了显卡用的外只剩一个pcie1X了~~

网友:
和朋友换个SATA3的固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联想Q67主板除了显卡用的外只剩一个pcie1X了~~

所以才难搞啊。这速度还不如SATA3。甚至不如USB。平台太老了,又是联想的丐中丐。

网友A:
最后一招,换主板,看看小黄鱼里有没有B75支持M.2接口的寨板。问清楚是否支持NVME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招,换主板,看看小黄鱼里有没有B75支持M.2接口的寨板。问清楚是否支持NVME硬盘。 ...

我有一台dellb75

换去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难搞啊。这速度还不如SATA3。甚至不如USB。平台太老了,又是联想的丐中丐。 ...

另外我怀疑我的SSd不是运行在pcie2速

是不是在一速上呀?

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招,换主板,看看小黄鱼里有没有B75支持M.2接口的寨板。问清楚是否支持NVME硬盘。 ...

b75主板 就一定是pcie3速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怀疑我的SSd不是运行在pcie2速

是不是在一速上呀?

前面的是运行速度,后面的是支持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是运行速度,后面的是支持的速度

可是我的pcie是2.0的呀!!怎么运行在1.0下~~怎么改呀?

网友:
按说pcie1x最大速度肯定超过sata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pcie是2.0的呀!!怎么运行在1.0下~~怎么改呀?

你插的是X1的口子,当然只有1.0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插的是X1的口子,当然只有1.0的速度。

他是说pcie1.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插的是X1的口子,当然只有1.0的速度。

是插在X1插口但是pcie2.0

应该500M的

PCIe 版本        x1 通道        x2 通道        x4 通道
1.0/1.1        250 MB/s        500 MB/s        1 GB/s
2.0/2.1        500 MB/s        1 GB/s        2 GB/s
3.0/3.1        1 GB/s        2 GB/s        4 GB/s
4.0        2 GB/s        4 GB/s        8 G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插在X1插口但是pcie2.0

应该500M的

1155带宽有限。2.0 X8已经被显卡占用了。其他口就只有1.0的速度!

网友:
有这速度也不多了,赶上机械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5带宽有限。2.0 X8已经被显卡占用了。其他口就只有1.0的速度!

原来是这样~~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55带宽有限。2.0 X8已经被显卡占用了。其他口就只有1.0的速度!

芯片组是支持pcie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