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12款日产新轩逸的航盛5A车机

楼主(2022-04-23):
自己车子上的,只能cd和收音,没有usb接口。后来换了一台一模一样的5b车机有usb口了。这是外观

楼主:
开始拆机,这是前面板

楼主:
这是内部主板和cd机芯

楼主:
主控,cd,收音部分芯片特写

网友:
车机就是车机,舍得用料

网友:
都白菜价了,没人玩。

楼主:
30几块钱了,确实也没什么用。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这做工在日系里属于垫底水平了

网友:
低配车都是这家的机器,能用,但是很多匪夷所思的比如按钮盖突然掉了这种毛病。

网友:
这个外面板超难拆

网友:
方方正正的,改家用很好

网友:
现代悦动上拆下来一个,扔那没人要我拿回来了,12块钱买了尾插把USB、aux、喇叭都接出来了,测试了下音质也就那样,必须匹配好喇叭才有在汽车上的音质,而且功耗意料之外地相当大,遂丢角落里继续吃灰,说实话现在安卓车机有问题的也就一二百块,这些老车机不太值得继续花钱了

网友:
也就只有合资车才敢在十几万的车上面只装个收音机吧

网友:
车机很便宜,不过好的也蛮贵

网友:
上面不是黄豆钽电容,看着还可以!

网友:
航盛的车机音质很一般,没法与日系车机比!

网友:
很一般般的车机,成本决定了它的质量

网友:
现在玩车机正好!价格比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