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做个BLHeli_S电调

楼主(2022-04-23):
  小台钻换无刷电机,没有驱动器就做了一个blhelis电调,板子很早之前就打样了,焊了一个驱动硬盘电机只抖动几下就不转了,驱动大点的油泵电机转速很低且抖动,由于电调和电调测试仪都是自制的,不知哪个有毛病了,电调测试仪原作者那边有人说焊好了显示可调但无法使用,电调的话也有人说用风木仓吹焊会损坏芯片,可以下载程序但是会出现不可预测的故障。TB上电调测试仪便宜的7块左右还包邮,疫情原因无法收到快递买不了。近几天使用arduino开发板临时做了个输出50Hz的PWM用作电调测试仪,驱动了电机和原来一样情况,那排除了电调测试仪问题了,查找电调故障,网上搜了一下,玩航模的贴子说有的低速电机要把电机的低速保护关了,不然会起动困难等…。按照网上说的,把电调连接下载软件,把低速保护关了,重新驱动电机可以正常调速了,把原来的电调测试仪换上,也可以调速了,硬件没毛病,只是软件上的原因,这个可能玩航模的人一下就能判断故障原因了。不过这个电调测试仪调了两下不能调速了且显示不正常,拆开检查了一下那个1117-3.3烧了,单片机估计挂了,12V直接灌进vcc了,换了个1117-3.3还是不行,单片机玩玩了,挂就挂了吧,感觉按键的不方便使用,还是比位器调节舒服,准备重新做个ne555的50Hz PWM可调,已画好等着打样。

1. 电调与电调测试仪PCB拼板的,需要切开稍微磨一下的

2.焊接,先焊主控与场管驱动,需要用热风木仓或铁板烧,只有一把烙铁的不太好焊

丢失了一部分图片

3. 下载固件,都是网上现学习的,先是用uno开发板刷了个电调下载器给电调下载使用,固件刷的JH-30的

以上固件就下载完成了

4.稍微改动一下参数,之前不懂,下载的直接驱动电机了,不能正常驱动我的电机困侥了好久,
下载固件后读取一下,可以看到固件信息。然后把“Low RPM Power Protect”中“on”改为off,然后要点“Write Setup”才可以

楼主:
5.  电机就是之前换过轴的无刷油泵电机,测试正常后把电调的线重新换了一下,然后用热缩管包了一下

下面这个是将要用ne555做的电调测试仪,准备打样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ne555无刷电路吗

网友B:
期待一个完整体台钻的帖子?现在只看到了配件的帖子

网友:
大婶厉害,终于把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ne555无刷电路吗

NE555的PWM电路,元件参数根据自己元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一个完整体台钻的帖子?现在只看到了配件的帖子

其实台钻已经做好了,只是电机775的,动力还是弱些,现在是想改为无刷电机,需要电调 电调测试仪 等,电机支架也要换,自制的要慢些。

网友:
散热挺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NE555的PWM电路,元件参数根据自己元件调整

谢谢,r2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r2一般是多少

如果其它元件算符合50Hz那r2不用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