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吸顶灯

楼主(2022-04-23):
查了上篇帖子,是去年6月12号换的,不到一年。昨天发现开灯就忽明忽暗,快闪。前面一次买了两个,换新的正常。坏的拆,看灯珠情形应该是好的,估计电源坏了。不用仔细查,非常显眼的一个NTC爆裂了(大家纠正过来的,原来知道,时间长忘记了),再前一个灯也是这样坏的,直接短接备用。NTC 5D-9

网友:
那是NTC吧,,热敏电阻。

网友:
这都是公版了吧  我有个一模一样的  欧普商标

网友:
NTC熟透了呀

网友:
哈哈,那个不是电容,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防冲击电流的,短路(取消)后影响灯具寿命。另外,看那颗大电解好像有点鼓。

网友:
NTC热敏电阻。。。

网友A:
我说怎么找不到爆掉的电容

网友:
爆裂的应该不是电容,而是NTC,开机时限流用的。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
NTC是电容?不是吧

网友B:
NTC电阻损坏,是不是灯开关太频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电阻损坏,是不是灯开关太频繁了?

不频繁的,就晚上开关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找不到爆掉的电容

说错了,ntc

网友:
NTC热敏电阻

网友:
以前的吸顶灯比现在的好多了,现在都是薄板+阻容,连电路板都省略了

网友:
灯珠是不带透镜的。

网友:
现在的驱动都精简了这个NTC了吧

网友:
LED灯芯比较多

网友:
很多的驱动都精简了这个NTC了

网友:
驱动还不错,现在的灯板已经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拆了可以修一下,先买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