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有没有软件能读取主控和芯片

楼主(2022-04-23):
固态硬盘,有没有软件能不开壳,不进入开卡模式,直接在电脑里面,用软件就能看到主控型号和芯片型号类型,类似u盘的那种。我看有ssd-z这个软件,这个能否这样操作

网友:
ssd-z能检测到部分固态的主控及颗粒类型。

大品牌的固态,方案相对比较固定,网上搜型号可能会搜到拆机图。

小品牌的及三流品牌的,可以凭借固件版本号以及读写速度,大体猜个差不多。

网友:
如果是慧荣方案,有个smi_flash_id的命令行软件能读取flash id

网友:
最直观的就是拆!

网友:
暂时性就这些。

网友:
简称:1.签到2.任务3.打妹4.发帖5.获赏6.受精7.火帖8.分享9.答题10.卖垃圾11.氪金12.中奖13.搬运

网友:
慧荣  还能认盘的不用拆   不是别的  只能拆

网友:
用Hard Disk Sentinel部分应该主控芯片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