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电脑关机后音箱有嗡嗡电流声?

楼主(2022-04-23):
原来的主板H55关机后很安静,淘了二手技嘉B150M主板,关机后音箱有电流声,只好平时把音箱电源线拔了。是哪个主板电容老化了吗?

网友:
音频接口和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与器件老化有关系或者音频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干扰这个比较玄学,咱能做到的只有让主板接地良好,接口外壳接地良好

网友:
音频线,电源线的问题,先换音频线,再考虑电源线,

网友:
我遇到这情况一般直接换音箱。

网友:
音频输入接地、屏蔽

网友:
或许就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还有余电

网友:
我换了块主板关机后喇叭会响一声

网友:
如果有源音箱的电源线插头是两插的话,将其拔出后,调转180度重新插入,试试看。

网友:
对音箱或者功放的这种噪音试了很多种方法(包括使用隔离电源),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果,就像楼上说的,感觉是玄学

网友:
上面的回答都不到点子上,1音箱 2主板 3电源,先测音箱,插入另外一个音源(比如笔记本、PC),先排除音箱问题。音箱没问题的话就是主机,主机先换个电源,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

另外,音箱的电源也很重要,我曾经一个音箱的原装电源坏了,换了个12V开关电源,就有低频底噪,换了一个好点的,就安静了。至于线材,坏的情况极少,擦擦接插件,或者替换法换线,个人感觉问题不在这儿。

楼主:
原来主板没电流声,换了个二手主板有了,估计主板旧了,哪个电源不灵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来主板没电流声,换了个二手主板有了,估计主板旧了,哪个电源不灵了

电脑启动之后倒是很安静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
音箱插头不插入电脑,没有底噪,
插入后电脑没开机时有嗡嗡声,电脑启动后音箱没有嗡嗡声了,非常安静。
电脑关机后有嗡嗡声。拨出插头后又安静了。
音箱换到别的电脑,没有这现象。
电脑换接别的音箱,也没。
结论:音箱跟电脑不匹配。

现在是关电脑后还要再关插排(音箱开关的位置操作不方便)。

楼主(2024-01-14):
用了20年的破漫步者,扔了

网友:
音箱,本身也有电流底噪。用完电脑,随手关掉排插,一切都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