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福克斯经典cd车机,看一看美系和日系做工用料的区别

楼主(2022-04-23):
整机很有分量,前面板做得很结实,可惜按键竟然全是导电胶的结构。

楼主:
继续拆,看看主板和cd机芯

楼主:
功放和主控芯片,收音组件特写。感觉本机和普通日系机一样,无任何亮点。

网友:
USB不是前面板大口,很不方便。

网友:
车机玩的少

网友:
福特这款车机声音特别好

网友:
有点像凯美瑞的6碟机…这玩意儿没有外接天线收音效果不好,最后最后用电池供电…

网友:
福克斯的音效要比同价位日系卡罗拉等好好多好多

网友:
这车机前几年出镜率比较高

网友:
随便听听还行的。

网友:
还是老的音质好

网友:
重庆徐港? 记得有款是伟世通(中国)
这CD机声音不会好,有U盘口 后期版本

网友:
这个主机和09款福克斯是一样的,飞利浦的方案,我是第一个摩机的,以前还写过文章,用的wima电容,说是摩机,就是换了下耦合电容而已。

音质还可以,福克斯的喇叭品质不错,高音比较一般,都是大厂的产品。高音我自己换的vifa的,目前用了十多年了,没出问题,现在还在用。我没怎么用过usb,一直都用的cd。

网友(2022-07-07):
这款有一小时模式

网友A:
火过一阵子的车机,现在涨价了

网友B:
那个T口是USB吗,忘记是老蒙迪欧还是福克斯的,有一款是葡萄牙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过一阵子的车机,现在涨价了

这车机不是有个1小时关机吗?还能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T口是USB吗,忘记是老蒙迪欧还是福克斯的,有一款是葡萄牙产的

应该是09款之前的版本,后来都改国产了

网友C:
这款车机皮实耐用,给人的感觉更像日系车一样,平平无奇,但是就是不怎么坏,另外如果支持全无损解码就好了

网友(2022-09-09):
引用 网友C:
这款车机皮实耐用,给人的感觉更像日系车一样,平平无奇,但是就是不怎么坏,另外如果支持全无损解码就好了 ...

国产重庆生产的差一些。一看也感觉不够日本的工艺精密。不过福特就是奇怪竟然生产要求带RDS的车机。这是其他国产化汽车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