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X折腾』拆修19寸飞利浦显示器更换灯管差点自留。。

楼主(2022-04-23):
『X折腾』拆修19寸飞利浦显示器更换灯管差点自留。。同事的一台飞利浦显示器

经查,真货飞利浦

电源看不出问题

用手电照射,可以看到屏幕有显示,基本确定背光挂了

拆盖盖板

电源,逻辑板

细节

以为是打火,更换同型号没解决问题

得拆屏幕了

拆到灯管处,灯管黑了

其中一根断了

看下,黑的很彻底

买的新灯管,直接换

成功。。灯管花了20多,过年不收打包费,同事给了100块。。

网友:
啥意思 差点砸手上

网友:
我拆了后就没恢复过

网友:
不改led套件吗

网友:
昨晚刚改一个明基17寸,灯管改led背光

网友:
您好,我问下我的显示器DVI接口没有了,可以自己加一个吗?买的二手的就一个VGA了,看配置应该还有一个DVI接口,估计是以前别人插坏了就把显示器卖我了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觉得还是改为LED 元件相对好好买一点。

网友:
咋回事?差点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过,觉得还是改为LED 元件相对好好买一点。

这个时代的飞利浦我有2个,一个193E,一个231p4qpyk,都是偏蓝,色不准的,都是LED,可能那年头真的是灯管好

楼主:
怕显示不均,就直接换灯管了事

网友:
蓝色那2个是好像不是电容来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不改led啊

网友:
妈呀,真黑。废品站这样的显示器也才百十块钱

网友:
这个尺寸的显示器大修不划算了吧

网友:
灯管的显示器,比较老了吧。

网友:
能拆屏幕,厉害。

网友:
应该改LED灯管

网友:
厉害了显示器我只拆坏过学习学习怎么装回去

网友:
谢谢分享,显示器外壳有点不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