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不能加热了

楼主(2022-04-23):
一台微波炉,购买时间大约十七八年了。
一直能够正常使用,前几天忽然不能加热了:但是灯光指示、数字计时、风扇都还在正常工作。转盘也还正常转。

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地方出故障了?

网友:
检査磁控管

网友:
会动手的话,拆开先看看保险管

网友:
先了解ー下原理吧。

网友:
高压保险,高压电容,磁控管……

网友:
磁控管、电容、二极管,以及变压器

要检测才知道,甚至要用配件代换测试才行

网友:
刚自己修了微波炉,跟你症状一样,高压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微波炉易损四件套:保险、’高压保险、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这些都没问题再检查别的地方

网友:
楼上都说完了,照着去检查。

网友:
先看看高压保险

网友:
先检查高压保险

网友:
你都不检查一下,想大家告诉你,那谁敢保证准确找到故障点,只能说年限长的,磁控管的可能最大。

网友:
我家的微波炉也是这个状况,是因为我把利乐枕也就是金属包装的牛奶放进微波炉咔咔一加热,呲呲电火花,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能用十七八年的也是不错的机器了,不备件就得准备换新了

网友:
查磁控管、电容、二极管。

网友:
查高压保险、二极管、磁控管、电容

网友:
磁控管灯丝多数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