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明基FP73G改LED背光

楼主(2022-04-23):
昨晚班回来开始弄,弄到1点多,4个多小时,屏灯管太难拆了,当时想从两边直接抽出来,不行,只能拆散屏,以前见机器上的屏预留了更换灯管的方案,直接抽灯管换就OK了。调亮度是反的,偏蓝,这个显示器06年买的,大约5年前黑屏,换了漏液的35V1000UF电容,前几天学生上网课,发现有时背光有点微闪,就改了套件,最大的那个电容450V100UF的也漏液了,太晚了,这次没搞,找到合适的电容,等不行了在搞。

楼主:
AOC代工,牛逼的AOC.

网友A:
把原来给高压灯管供电的断掉,或者直接把开机信号去掉,让高压灯管供电失效,功率要低不少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AOC代工,牛逼的AOC.

所以,我直接AO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给高压灯管供电的断掉,或者直接把开机信号去掉,让高压灯管供电失效,功率要低不少 ...

断了几条跳线,和拆开高压包附近35v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直接AOC了。

aoc显示器界扛把子的,现在电视也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oc显示器界扛把子的,现在电视也搞了。

确实,性价比之王,有低线的厂家,不过那个一体机搞的不咋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去年也是换LED灯管,结果把屏弄漏液了

网友C:
改的不错,我有个21还是22寸的老宽屏显示器,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断电过一会又能显示反复循环,估计也是灯管挂了

网友:
心细胆大,我就从来没敢拆过

网友D:
孩子看网课还是灯管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我有个21还是22寸的老宽屏显示器,用着用着就黑屏了,断电过一会又能显示反复循环,估计也是灯管 ...

也可能电容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孩子看网课还是灯管的好些

灯管色温确实好

网友E:
年后换了一个联想22的,亮度是高了,明显偏蓝,不知道某宝有哪家灯条偏暖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后换了一个联想22的,亮度是高了,明显偏蓝,不知道某宝有哪家灯条偏暖色的 ...

可以手动调整3色调到满意为止。

网友F:
换灯管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灯管不好换

难点是拆屏最难,找开关,调光的线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