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有5378-LI-20锂电池充电器如何降低充电电压?

楼主(2022-04-23):
买大有工具配的大有充电器5378-LI-20,充大有20V(5串)锂电池,最高电压不超过21V才对,今天用表检测发现超过21.5V还没停止,立即拔电拆开,看了半天不知道该改哪个电阻来降低充电电压(我只需充到20.5V),不知哪位大神研究过这货,请教请教,谢谢!

网友A:
你得看他满电自停时电压多少,手机快充电压都几倍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他满电自停时电压多少,手机快充电压都几倍电池电压

手机快充电压并不是手机电池正负极电压,没有可比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快充电压并不是手机电池正负极电压,没有可比性。

是不是它用的电池满电电压4.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它用的电池满电电压4.3v的

不,普通的18650电池,有的用国产电池,有的是三星INR18650-25R,单个电池限充电压4.2V

网友:
那个6脚的是什么片子?

网友:
隔离区像条河

网友B:
我猜iCS2是个tl431,但是不懂主控原理,是单片机还是个啥东西?还有就是你看看你表准么?4.2v的5串就是21v充电还有个二极管或者mos降压,21.5也许不算很高,不知空载有没有输出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iCS2是个tl431,但是不懂主控原理,是单片机还是个啥东西?还有就是你看看你表准么?4.2v的5串就是21v ...

睿登的3线5位电压表和优利德UT61E,还算比较准,我从电池正负极连接点引线出来连续检测的,后面没有二极管或者mos降压,按您的提示试了一下iCS2的确是个tl431,有个引脚电压是2.490V,坑爹的是充电电压不完全是由它控制,因为这个充电器不接电池,连接电池的触片没有电压,输出主电容的电压只有10.5V,我试试改改RS57和RS89这2个电阻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睿登的3线5位电压表和优利德UT61E,还算比较准,我从电池正负极连接点引线出来连续检测的,后面没有二极管 ...

本来可能没啥大事,回来你给整残疾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可能没啥大事,回来你给整残疾喽

用电池一直都是浅放浅充,既安全又耐用,电动车那种铅酸电池我每次都能用5、6年以上,从不出现电池怀孕变形之类,各种镍氢电池和锂电池都用10年以上,充电器都是到手必测,会过充又不能改的送给我用都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池一直都是浅放浅充,既安全又耐用,电动车那种铅酸电池我每次都能用5、6年以上,从不出现电池怀孕变 ...

好细心,我都是随便操,铅酸2年,快的一年,6020锂电池的用了4年剩14安左右了

网友:
做工倒是不错

网友:
LZ的照片很清晰,赞!

楼主:
最大缺点是没有同步整流,所以发热量比大有75W那款充电器还要大。

网友C:
冲到21.5V,电池取下来测电池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到21.5V,电池取下来测电池是多少伏。

这个不在乎,所以没有测,我要的是整个充电过程,最高电压是20.5V。

网友D:
可能是高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高压电池

不是,它用“超压”的方式来缩短恒压过程的充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大缺点是没有同步整流,所以发热量比大有75W那款充电器还要大。

拍照技术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