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白天手机屏幕亮度至少要多少尼特以上才容易看清楚

楼主(2022-04-23):
看了不少千元左右的手机发现屏幕亮度都比较低,如果白天在户外可能不太容易看清楚,一些屏幕比较亮的大多都是几千元以上高端机型。

网友A:
不知道,反正现在还没到夏天,在阳光下,根本就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反正现在还没到夏天,在阳光下,根本就看不清楚

阳光下我一般都要用一只手遮挡一下屏幕才勉强看到。

网友B:
反正苹果在阳光下也不行,等什么时候有无背光屏幕的时候就能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苹果在阳光下也不行,等什么时候有无背光屏幕的时候就能看见了

据说MicroLED技术屏幕峰值亮度就非常高,我看有些户外的LED大屏幕也是非常明亮的白天也能看清楚但是晚上看就太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MicroLED技术屏幕峰值亮度就非常高,我看有些户外的LED大屏幕也是非常明亮的白天也能看清楚但是晚上 ...

户外led屏功率超级大,里面都得装空调散热

网友C:
太亮费电,电池又是问题了

网友D:
不能只看尼特数值,手里两个OLED的手机,激发最高尼特数一个900、一个700,结果还是标700的在阳光下效果好过900的

网友:
户外太阳下只有反射屏能行,或者把屏对着太阳能电池,输出比太阳下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亮费电,电池又是问题了

白天户外我基本是不玩手机的只是有时需要扫描付钱短暂调亮使用一下所以对电池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只看尼特数值,手里两个OLED的手机,激发最高尼特数一个900、一个700,结果还是标700的在阳光下效果好 ...

还有些手机屏幕质量不好的老化也比较快越来越暗。

网友:
都被太阳光照瞎了

网友:
诺基亚1200,大太阳下看得非常清楚。

网友:
视力不同不一样的吧

网友E:
无阳光或者弱阳光最起码500尼特
晴空万里 太阳晃眼最起码800尼特起步
太阳直射和温度影响设备亮度激发,通常都不能持续峰值
目前手头最亮的设备是大疆带屏控,长久持续1000尼特高亮度,夏天户外飞的时候,遥控器亮度也仅仅够看,搭配遮光罩效果还好一点。
另外也用过换过屏的垃圾手机,亮度只有区区300尼特,户外基本睁眼瞎 室内还凑合 。
现在手持手机600尼特另一台OLED一个800尼特(都只是瞬时激发亮度),带屏控1000尼特,是够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阳光或者弱阳光最起码500尼特
晴空万里 太阳晃眼最起码800尼特起步
太阳直射和温度影响设备亮度激发,通 ...

不知道那些800尼特以上的OLED屏幕经常调大亮度会不会更容易烧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那些800尼特以上的OLED屏幕经常调大亮度会不会更容易烧屏。

会,我其中一部屏下指纹已经有印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