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松下BQ324镍氢充电器,附改灯图

楼主(2022-04-23):
这是好几年前在青菜虫买的,18元,自己改了双灯。充电闪灯,充满灯灭。这小子,这几年,好像没有卖什么高性价比的东西了

在京东买了飞狮电池,充电的时候,总感觉有东西在响,一看,电池都冒泡了

一摸滚烫,

一量,充电器,空载时候电压4.4V,以为是充电器坏了,又从海鲜市场买了 CS2B,

发现电压也是4.4V左右。

问题:镍氢充电器 空载电压4.4  正常么??

=============================================
现在是不是没什么人玩镍氢了,都玩锂电了

松下BQ-324    品胜傻充   索尼CS2B

18元的松下BQ324,这做工。。。。

18元的松下BQ324,物美价廉

改灯,两图,均为同一方案

纠正:上图,改灯示意图。 正负极 标示错误,另外串联电阻 1K可能会太大,我自己是用了300欧

网友A:
18元入手,是因为洋垃圾嘛,并不因为厂家定价低。这东西原价挺高的,所以做工用料肯定好
习惯用新款的充电器了,这些老款的就不想用了,充电速度慢,甚至充不满大容量的电池
我手上也有一大堆镍氢电池,最常用的充电器除了几个MR57,就只有CC85用着最顺手了

网友:
空载很高的

带载时连个表子,能看到上下跳动的,有耐心就可看到在1.45V左右会跳灯的

没用过楼主的高档货
手上这个空载3V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元入手,是因为洋垃圾嘛,并不因为厂家定价低。这东西原价挺高的,所以做工用料肯定好
习惯用新款的充电 ...

不管是洋垃圾,还是国产垃圾,物美价廉,就是好东西,哈哈

网友:
这种分立元件虽然看上去笨一点但型号还是能看出来的,比起现在的贴片简直就是防呆设计

网友:
学习了,这个我也有好几个。

网友:
松下、索尼充电器作工不错有些电池拒充及发热大,楼主改的挺好的,有个BQ—830松下充电器改造前拒充发热大改后好多了

网友:
日系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镍氢性价比很好,适合小电器和电动玩具。以前随机旧充电宝,拆出18650性价比也很好,后来换成聚合物,挑剩下杂牌随机,品胜等拆机18650涨价。

网友:
右边两个我都有…不过最常用的还是三洋的19块钱的…品胜的傻充经常性的电池转灯会不灵光…

网友:
LZ真是闲出鸟儿来啦。
  2007年入的SONY BC-CS2A【2007淘的10元无划痕带原包装塑料袋的CS2A飘过,神器就是神器】用到今天还没坏。至于什么改装嘛,没那功夫。

网友:
著名菜青虫,差评上门砍买家的牛逼虫,哈哈哈哈哈

网友:
松下BQ-324不太挑电池,特别对内阻大的老电池适用,有神器SONY索尼CS2A的九成功力了。
松下BQ-324正确的解释是2*AA=1A,2*AAA=0.5A,充单个AA、AAA电流减半,即500ma/250ma。我买过一个后来送人了,作过测试,1-2个AA,都是5小时左右,电流确定是500ma;充1个或2个AAA,充电时间也是一致,4-5小时,所以是250ma,属于中速充电。而神器SONY索尼CS2A属于慢充。

网友:
有两个一样的,还有两个,松下那种4位插8字线的

网友:
坛里拥有的人多吧,我还有好几个呢,谁有那闲工夫改灯啊

网友:
Cs2a地摊5元3个.没想到还是好的

网友:
会冒泡的电池是与众不同

网友(2024-06-24):
这个型号的光耦,是不是特别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