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饱满的液化气罐怼上硬硬的减压阀,一触即喷?

楼主(2022-04-23):
一处老房。液化气罐。

换时,先拉掉罐嘴的保护盖(此时阀门绝对关紧的,新罐存放好几天了,否则早漏完了),然后怼减压阀;

顺时针逆时针搞不清(我记住的,但先天性左右困难症),旋来旋去的过程中,突然就喷出一股白气!

似乎是图示→方向,喷得太快,记不清了。大约15cm,声音类似喷雷达,好像也有点凉,但是没有特别浓的气味。

最后怼正,拧的过程又小喷1次,没有白气了,方向不明。

来者何妖?

按理说,减压阀是两头通的,不可能有残留气体吧。换的旧罐火焰不足时小幅度摇晃几次,并未放横啥的,故不至于有残液进入减压阀。

整个过程,新罐阀门、减压阀调节旋钮,都没有触碰。

求解。
解答

因为现在新生产的煤气罐都是国家规定的自闭阀。自闭阀就是你开着阀门(角阀)它也不会跑气。除非减压阀怼进来,顶开自闭阀才能通气,所以更换有时会听到喷气声,这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强制增加了类似于轮胎的气嘴。

感谢楼下4#exabslion,5#回复。尤其郁闷_boy还指出:返站充气的时候,会有少量气体残留在自闭阀和气罐角阀之间。

所以我第二次喷,量明显少很多,快感也不如第一次。而第一次,由于压缩气体突然释放,温度是急剧降低的,当时气温24度,湿度75%左右,空气冷凝,所以发白。爽得我瞬间血压飙高,呼吸急促,菊花一紧,还不争气地啊~啊~~了几声。。。

觉得有用,请顶一顶帖让更多人看到,也增加被百度到的几率,以解他人之惑。毕竟目前很多老旧小区,以及广大乡镇农村还大量使用液化气罐。

网友A:
煤气罐阀门不开怎么怼应该都没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煤气罐阀门不开怎么怼应该都没事啊

确认没开,当时就怪,反复确认了。

此事蹊跷啊

网友:
从上一年开始,我们这边开始有自带自闭阀的气瓶,区别就是那个内牙的长度会比旧款的长大约2cm,这个自闭阀是要减压阀安装到位才会打开,以前旧的瓶是不论减压阀安装到位,打开开关都能出气,新款的根据气站说是没有减压阀的情况自闭阀不打开,就算打开开关也不会漏气。这个结构就是类似bp的气瓶,bp气瓶是减压阀压下去直接打开自闭阀门,气瓶自身没有开关

网友:
是不是新出的蓝瓶气罐?如果是的话应该是残留在自锁阀和阀门之间的气体,充气的时候会有气留在那里。我家里的气罐就是这样,减压阀怼进去会有气出来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使用过程中,液体汽化吸热。
减压阀比较冷。关闭阀门后温度回升,减压阀到气瓶阀们间燃气受热膨胀。

正确做法是关闭气瓶阀门后,燃气灶打火,火灭了再进行更换。

网友:
气体肯定是从气罐这边出来的,这个问题无解。要弄清楚只能去找煤气站的老板:你这罐子肯定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气罐都这样了,增加了一个止回阀,防止意外

网友:
应该是罐子有问题了

网友:
确定就是自闭阀,上次换气师傅特意给放了一下。

网友:
要么总阀没管死,要么总阀有问题,关不死。

网友:
看楼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
不用煤气罐好多年,直接用电。

网友:
这个解答不是说的很清楚了,煤气阀自带自闭阀了,里面有残余气体啊

网友:
可能是气充得太满,压力超过泄压值,保护泄压启动。

网友:
之前也被吓了一跳。

网友(2023-06-27):
这个银川爆炸 应该是不会换阀门导致?

网友:
搞的很复杂一样,打火机充气没玩过么

网友:
举报楼主擅自更换液化气减压阀
楼主,你自己主动去当地派出所投案吧,记得找个漂亮MM给你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