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冰箱坏了,有师傅懂这个吗?是哪个部件坏了。

楼主(2022-04-23):
冰箱坏了,出去转了一圈,方圆5公里只找到一家家电维修,他还不肯修冰箱,说修这个麻烦还不赚钱。以前记得有很多家电维修的门店,现在都没有了。实在没办法了来这里请教一下看看有没有懂这个的师傅们帮忙指点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它修好。。。是这样的开门有灯亮,功率表开始正常待机功率0.5--1瓦多点,过几分钟后功率70多瓦,有时100多瓦。冷冻室的都融化了。

网友:
首先排除电源线问题   检查压缩机启动器跟缺不缺氟利昂吧

网友:
百瓦左右的功率基本说明压缩机已经工作了,还不制冷的话,估计漏制冷剂的概率很大。

网友:
3楼说的情况机率大,还有,温控器是不是失灵,调整的温度太高,压缩机工作时间短?

网友:
试试加雪种,
如果无效就挂表测压力,
如果压力低就可能压缩机坏

网友A:
不制冷了,冰箱没有像空调那样的维修口,大概率是漏了,侧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申请报废吧。

网友B:
漏了的可能性大, 现在的机器大多是铝的, 内漏的话几乎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制冷了,冰箱没有像空调那样的维修口,大概率是漏了,侧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申请报废吧。 ...

维修就是大工程,要开背,找到漏点

网友:
漏了漏了漏了漏了

网友D:
如果不制冷这面板上还一直显示3和-18就有点不正常了,这面板会过段时间显示实际温度的吧?温控器也可能挂了,我家冰箱8年了,机械的,以前拨到3的时候冷藏温度会在5度左右,现在就到八九度了,我现在拨到4,用表去监测实际温度,调好就不动了,过段时间再看看

网友E:
手摸背后散热管或者是冰箱的两侧,看看有没有发热,如果摸到很明显的发热,就是温控器出问题。如果没有多半就是漏了,非常麻烦,维修大概要四五百的样子

网友:
肯定是内漏了,如果年份久的话直接换新的算了,修不合算也会影响外观!

网友:
1)冷冻室冰融化,但是温度是-18度,说明温控器有问题。摸冰箱两侧,如果发热就换温控器,估计可以解决问题;2)如果冰箱两边不发热,就是氟利昂跑了。一般菜鸟无法搞定这种故障,因为这需要专业的工具,只能拉去找大师傅;或者换新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了的可能性大, 现在的机器大多是铝的, 内漏的话几乎没有维修价值.

哦,好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就是大工程,要开背,找到漏点

好的谢谢,估计我搞不好了,准备换个新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制冷这面板上还一直显示3和-18就有点不正常了,这面板会过段时间显示实际温度的吧?温控器也可能挂了 ...

这个没注意,印象里好像是一直只显示设置的温度,没显示实际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摸背后散热管或者是冰箱的两侧,看看有没有发热,如果摸到很明显的发热,就是温控器出问题。如果没有多半 ...

两侧没有发热,背后需要挪开没有摸,打开冷藏室能听到嗡嗡电机声和流水的声音。

网友:
我都是温控器调到直通,趴着听压缩机声,有声不修,无声修。

网友:
我家上个也是不冷,,仔细听,有压缩机转的嗡嗡声,,测量也是有几十瓦的功率,,,师傅肯定是雪种内漏,,说现都是铝管维修成本太高,还不好搞,不肯上门搞,,换了个

网友:
按照楼上的判断方法,确定故障。